欧姆龙(OMRON)PLC
紧急求助:OMRON PLC无法连线

楼主(2006-09-30):
OMRON 于9月28日无法连线,基本设备如下:
PLC :OMRON C200HS CPU21/CPM1A 40 CDR
软件:台式机- - - CPT/CX-P 6.1 ;笔记本- - -CX-P 2.0
通讯口:9针串口(台式),USB2.0 转RS232C ,PLC---RS232C /外接设备口
通讯线:9针对9针的RS232 CABLE, 9针转外接设备口的线
作以下措施均无效:
有重新安装软件,更换电脑,采用两个PC口通讯,与两种型号6个PLC通讯均无法连线,
由于需要程序修正,需要尽快解决!请各位大侠帮忙,谢谢!

楼主:
PLC通讯参数设置正常,DIP设定正常,采用不同电脑,不同连接线,均无法连线,请帮忙,谢谢!

网友A:
1,确定pc串口正常的方法:两台电脑的串口用235-325电缆对接,用串口工具或超级终端互发,确定其正常。
2,cx-programmer6.1存在严重缺陷,比如不能正常初始化某些plc总线,你的问题与此接近,换成6.0试一试。我第一次用6.1就遇到了不能初始化cj系列plc的问题,然后我给上海欧姆龙打电话,他们承认6.1是很有问题的!
3,用欧姆龙专用编程电缆接外设口来连机,这几乎没什么悬念,除非你的串口有问题或者是编程软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