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锁继电器

楼主(2006-09-30):
3~5A  220VAC 的自锁继电器那有卖的

ZLL824@hotmail.com
QQ:448240017

网友A:
是否可以用接线做出自锁的效果。

网友B:
   “自锁继电器”
1、这个说法不对,一般继电器而已!
2、所谓自锁,是指控制电路的一个环节即---自锁!

网友C:
同意楼上两位.
自锁需要知道锁什么,怎么解锁.

网友D:
自锁继电器一般指永磁自锁继电器,它靠永磁磁力保持,直流脉冲驱动。保持状态下继电器的驱动线圈不通电。

网友E:
应该好买,自锁继电器有两组线圈,一个是置位,一个是复位.也可以通过外面电路搭接实现.

网友F:
只要弄清楚接线脚,外电路很好搭接的!

网友G:
确切的说应该叫步进继电器,由台湾和可公司最早推出,最大的好出是各组触点的状态可以编程

网友B:
      多状态指令电器 ,由旋转机构进行状态切换!

网友H:
是带机械自锁的那种吗,线圈第一次通电,吸合,断电后还能保持,要第二次线圈通电,才能解除吸合。原理有点象那种,按一次接通,再按一次就断开的开关,只是用电磁铁代替了手按。

网友I:
继电器要实现自锁功能,就我所知有三种情况
1 直流脉冲置位 交流复位 使用的是特殊的继电器
2 线路 包括其它控制器 任意继电器
3 机械装置  使用步进继电器 可以实现稍微复杂的逻辑功能

楼主:
 lbssqh:南风悠悠:  宁波:等说的都对!
可我到电气市场去问没人知道的!
我在金华
那可以买的到啊
那位给推见推见

网友B:
1、这种继电器不是通用的,有,也是在特定设备上用的;
2、可用几个继电器组合起来共同完成你所需要的功能或作用;
3、不会增加电路的难度或额外的设备。

网友J:
你的说法好象不规范吧

网友K(2010-08-28):
10楼的朋友 我想问你一下 你说的那种继电器 名字叫什么继电器 我现在也在找这一种继电器 就是不知道叫什么  在哪里买

网友L:
引用 网友K:
10楼的朋友 我想问你一下 你说的那种继电器 名字叫什么继电器 我现在也在找这一种继电器 就是不知道叫什么  在哪里买

型号1k8880的继电器就是这种功能的,通电一次动作一次,即使断电也会保持上一次的状态,不过只有两组接点,一组NO一组NC.

网友M(2011-12-17):
这种继电器的特点是有两套绕组,且两套绕组有一个公共端,以这个公共端为基准,当脉冲信号送入一套绕组时,继电器吸合并自锁,只有另一绕组有脉冲输入时,继电器才会断开。

网友B:
动作后靠永磁吸力自锁,断开时另一绕组有脉冲输入时永磁吸力解除,继电器才会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