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检测焊接电流用来检测焊接是否已经起弧

楼主(2006-09-30):
我需要一种传感器,用来检测焊接是否已经起弧。我的设想是检测焊接电流,如果有电流通过就可以感应到,但是一般的互感器都是模拟量输出,我需要是开关量输出啊。谁能帮我啊

网友A:
电流继电器

网友B:
LM393(电压比较)+继电器

网友C:
这种东西太多了

网友D:
说句实话,这种电流传感器不是没有,但成本肯定不会是几块钱的成本,况且据我所知楼主需要的传感器是穿芯使用的,更是不方便使用上述用法。还是和我继续联系吧

网友E:
"但是一般的互感器都是模拟量输出,我需要是开关量输出啊。谁能帮我啊"
别的我不说 模拟量 变开关量 容易啊!

网友F:
一般自动焊接设备上都有这种装置的,他们是模拟量变数字量

楼主:
谢谢各位。了啊,看了各位的回复。我的思路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