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关于51工作寄存器组的问题

楼主(2006-09-30):
89C51中规定内部RAM的00H~到1FH为工作寄存器组

内分四组,工作时通过PSW中的RS0、RS1组合选择其中任一组

请问这个所谓的工作寄存器到底是哪些?

A、B、堆栈之类的在SFR已经分配了空间,是不是指TEMP等寄存器?

另,这个PC为不可寻址的,请问到底在哪个位置?

谢谢,菜鸟,呵呵...

楼主:
呵呵,顶一顶

大虾们应该KO滴

网友A:
工作寄存器组指R0-R7,使用同样的R0-R7名的有四组,由RS0、RS1组合选择。
PC是程序指针,不由程序控制,所以是为不可寻址的。‘哪个位置’指什么?只能说在片子内部。
这些都是书上有的知识,要学好必须把书翻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