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schematic

楼主(2006-09-30):
一、创建符号之前首先要了解我们软件中符号的分类:
1、电气符号
2、外观符号
3、模版符号

二、这些符号的含义如下:
1、电气符号:电气符号就是我们绘图时常用的那些代表元器件的符号。我们绘制这类符号时的要求就是需要按照国家标准GB4728绘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相关的资料。书店里也有卖。而且我们这个软件里自带的符号库内的符号都是按照GB4728绘制的。如果在符号库内找不到的话,说明你所要画的符号是非国标的。这时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习惯去绘制。但是还是要遵循一些国家标准的原则。因为你还是要和国家标准符号连接的。

2、外观符号:外观符号就是我们在外观布局图里使用的符号。这类符号的作用是可以实际的反映出你在电路图(主回路,控制回路)内的元器件在平面布置时的情况。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对外观符号的要求是和元器件的实际外观进行1:1的绘制。

3、模版符号:模版符号就是我们所说的绘图框。但是在我们软件里绘图框的概念又有了进一步的高。通过和数据库内相关数据一一对应的数据区域在模版中的应用。我们可以自动更新出元器件清单、端子表等。

三、符号的绘制:
绘制这三种符号前我们都需要进入符号库。然后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创建新符号或者是对原有符号进行编辑。进入符号绘图模式后我们可以看到在图纸的正中心(一般来说)有一个*和5个十字星组成的符号参考点。*的作用是对符号进行定位。5个十字星分别提供了符号的5个信息。比如说名称,功能等。(参见手册)

1、电气符号的绘制
不管国家标准(GB)还是欧洲电气标准(EN/IEC)都有一个模数的概念M=2.5mm。所以绘制电气符号这个标准是必须被遵循的。具体绘制符号可以参见国家标准GB4728。在这里主要说明一下符号参考点的应用。* 参考点必须放置在符号的正中心。(以符号大致轮廓为标准)符号名称的十字参考需要给与符号名。这样每次调用符号。符号名会自动给与。

2、外观符号的绘制
外观符号的绘制遵循的是一比一的标准。你可以找到实际的元器件通过测量之后用相对坐标的形式把外观符号绘制出来。
坐标:坐标的快捷键是ctrl+I。通过这个功能我们可以使用相对坐标和极坐标的功能来精确的绘制外观符号。

以上两个符号的管脚都需要使用管脚连接符号表示。就是符号状态下的空心菱形。这个符号可以表示出管脚的连接信息等。

3、模版符号的绘制
其实这个符号的绘制是最难以用文字表述的。因为模版的常见牵涉的内容是最多的。所以我简单的介绍一下。
a、模版是使用在第零层的一个符号。一般符号是使用在第一层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模版的调用和电气符号的调用时不一样的。它需要在页面功能——模版的调用里选择模版。
b、模版中的边框线是可以自己绘制的。我这里给大家的建议是绘制模版最好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修改。修改时可以把除了外边框以外所有的线都擦去。然后自己DIY。这样的话,就不会造成你的模版在页面上显得过小或过大。

c、模版中的数据区域,清单模版中的数据区域不能混放。比如说PLC清单就只能放入PLC清单的数据区域,而不能放入元器件清单数据区域。如果放置的话。这个数据区域在更新的时候是不被显示的。

d、数据区域在使用的时候必须被整齐的排列。清单如果要有更新功能的话。第一列的数据区域必须是“激活下一项”的。

网友A(2007-04-25):
数据库和符号库是怎样链接的

网友A:
举例说明一下,数据库和外观符号库的链接

网友B(2009-08-15):
eplan p8中文软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