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快速判断昆腾PLC某个通道是否烧坏?

楼主(2006-09-30):
怎么快速判断昆腾PLC某个通道是否烧坏?
另外能不能在concept编程查看某个通道是否烧坏?

网友A:
烧坏好像不好判断吧!!

网友B(2006-11-06):
可以看到的。通过模块上专有的通道字可以读取这块模板上通道的状态。做到画面上就可以了。

网友C:
可以在上位软件上读通道的状态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