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在ifix里能实现脉冲功能吗?

楼主(2006-09-30):
我现在用mousedown,mouseup事件做,mousedown置1,mouseup置0,感觉点击按钮,按下去和弹起来都比较慢,有其他实现方法吗?

网友A:
这样做脉冲没有用.
因为下位设备可能接收不到!
一般只做置1,在下位复位.

网友B:
当然可以!

网友C(2006-12-08):
楼上的老兄,你能把你具体用什么方法实现该功能讲一下吗?

网友D(2007-03-11):
1.在USER.FXG中添加如下代码:
Sub Pause(sPauseTime As Integer)
Dim Start, Finish
Start = Timer ' 设置开始暂停的时刻。
Do While Timer < Start + sPauseTime
DoEvents ' 将控制让给其他程序。
Loop
Finish = Timer
End Sub
使用时在按键脚本中调用:
WriteValue "1" Fix32.XXXXX.F_CV
Pause (x),x等于脉冲长度,单位为秒
WriteValue "0" Fix32.XXXXX.F_CV

网友E(2008-12-26):
如何用脉冲块mdo?那位能具体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F:
如5楼所提到的,使用MDO块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