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撞坏人家电动门,要赔1000元,修好则不用赔

楼主(2006-10-01):
电动机无铭牌,大概550W的吧,与减速箱连在一起,输入三相380电压,其中两相并接电容,倒顺开关控制,测到三组绕组电阻不一样,连续开几个来回后电机烫手,就无法在启动,没见有控制箱....我就想问问,三相的电机接个电容是为什么?电容应该结到哪两相上?

网友A:
‘输入三相380电压’——怎么确定的?是不是本来应该220V误接了?

网友B:
我也觉得,可能工作电压是220V哦!

网友C:
先分清是220V还是380V,

网友D:
查一电动门的厂家吗/是单相200V的吧,电容是电机的启动电容吧

网友D:
不好意思了。打错字了,220V

网友E:
其实是个3线的单相电机,那个接有电容的两根线是控制端,如果电机发烫,那果负载太大的原故,不要乱启动,如果电机烧了,就只能买个新的了。那种电机有的买,带减速器的,大概几十W。

网友F:
能开几个来回,电机问题可能不是很大.倒是因为栅门被撞变形,使其不灵活而使电机过载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谢谢各位了,正如你们所说,220v的电机,接了380v了,今天一大早我过去就改用220的,一切正常!原来被不懂电的人改装过了,昨晚太着急,以为撞了一下.引起负载加重,用万用表测输入电压居然三相380v的,那死保安说用了四五年了,都没事,你们碰一下就不行了!我就以为这是三相电机了,可我没见过啊,一头雾水.....押了1000元回来后,还是不甘心,凭什么啊,凭经验怎么都像220的电机啊,但又凭经验如果是220的电机接380了,不早烧了,还能用四五年?一夜无眠,天一亮就过去,直接拿线接了220的电源,正常,狂喜!再将他原来的线改回220的,搞掂,1000w又回来了...回到家了,想想,什么世界,帮人修好了门,还要赔不是.....门根本不是撞坏的,吃了回死猫!

楼主:
再想问问各位,到底有没有三相带电容的电机呢?昨晚在网上看到有220v三相电机,又是什么一个概念?

网友G:
220v 的三相电机太多了
建议你节假日多休息 可能你的大脑超负荷运转了 有点晕乎
三相电机原则上最好都带上电容
一次很不错的维修经验,生动啊   教训也够深的

楼主:
TO 南风悠悠

是经验不足啊!能不能具体介绍一下220v三相电机?

网友H:
这次经验没少长吧!

网友I:
三相电机220V是指的,线电压是220V,不是相电压哦,不是零线跟火线啊.日本生产有好多电机都可以两用的,可以380V,也可以220V.

网友J:
是不是故意接了敲钱的。

网友K:
    是单相电容裂相电动机!

网友L:
楼主应该好好的教训一下那个厂的接线的

网友M:
叫那个保安出1000元维修费.欺负人!

网友N:
呵呵,这个电机不会是380V的改为220V单相运行的吧.不过又不大可能成品的东西又怎么会用改装的电机呢

网友O:
应该是220V电压,我见过的都是220v,如果发热肯定机械机构有些变形维修维修就可以了

楼主:
其实我也不觉得亏啊,很生动的一节实习课吧,总结出一条经验:能用的东西不一定是好东西,用四五年又怎样(那电机的质量不错)

网友P:
应该是问题单相电容运转电机,原理与洗衣机的洗涤电机原理差不多,可参照接线

网友Q:
电机方面的知识知道甚少!学习中

网友R:
从中可以学到知识,并且不容易忘记。

网友S:
楼主好倒霉呀!呵呵,吃一堑长一智嘛!

网友T:
啥时俺也撞一回,也上一课。

网友U:
三相220V的电机到处都是,国产电机3KW以下带有六个接线端子的Y接电机,改为三角形连接都可用于三相220V。至于电动门我从来都没见过380V的。

网友V:
呵呵,很简单的问题啊,可能一时没考虑到吧

网友W:
学习东西呀.长见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