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西门子6RA28的困惑

楼主(2006-10-01):
众所周知西门子6RA28励磁为不可控,但6RA28内部集成有励磁整流装置,我给励磁整流装置外加AC220V电压,经过整流后输出的励磁直流电压为DC200V左右,而我电机实际的额定励磁电压为DC180V,问这个DC200V的励磁电压接到直流电机上会导致直流电机的烧毁么?

网友A:
可以加一个大电阻,把电压降到180v.

楼主:
行的通么?

网友B:
可以的,只要电阻功率够大就行

网友C:
改为用外部励磁;

网友D:
没事,可以用。有条件可以加220/200变压器给装置励磁供电。用外部励磁的话,装置还做励磁干啥?一般装置励磁坏掉,才考虑外部励磁,加整流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