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中心卷取直径计算方法[讨论]

楼主(2006-10-01):
现在用变频、直流或伺服控制的领域当中,用到中心卷取的实在不少,请各位专家在此讨论一下直径计算的问题。

楼主:
抛砖引玉:
我最常用的一种方法:利用当前线速度、角速度和辊子的最小直径就可以计算出来,前提是当前的速度一定要稳定。

楼主:
当然外部加检测装置的话,测量更加准确,比如加直径监测电位器,或超声波检测等

网友A:
用传感器,脉冲计算

网友B:
V=3.14*D*N/I
V:所在机组的线速度
D:欲计算的卷径
N:卷取机的转速
I:卷取机传动设备的传动比
同步速度+随卷径变化计算的速度+((卷取前调节棍PID+卷取机电流PID)双闭环)组成

网友C:
改天发点有用的来

楼主:
同步速度+随卷径变化计算的速度+((卷取前调节棍PID+卷取机电流PID)双闭环)组成?能否说得更详细一点
也期待着敏行的文章

网友B:
TO:敏行
有东西说出来大家一起学习吗 ,
TO:lmhx:
我也正在学习中

楼主:
TO:逍遥小生
大家都是在学习,把你的方法说出来大家一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