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求助:哪里有CPT的使用说明

楼主(2006-10-01):
以前用PR027 编程,现在改用CPT了,急需CPT使用说明!

网友A:
为什么用CPT呢? CX-P不是更好吗????

网友B:
现在才改用cpt。刚从战国时期过来。

网友C:
odqodq,你的产品可能是OMRON早期产品,若不然改用CX-P更好用.

网友A:
什么PLC? 有些CPT也不支持的

网友D:
如果用过早期的LSS、SSS等软件,CPT与其差不多
CPT的在线帮助可供参考。
但CPT有一些缺陷,似乎是不太成熟的版本
我原来遇到过的情况是:
编程编到中间
突然出现致命错误而导致退出
再打开源文件居然打不开了
如果你必须要用CPT
记得时常将程序备份到另一目录---教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