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H54P继电器如何安装固定?

楼主(2006-10-01):
买了个继电器,型号HH54P,如图所示:
请问是否要用专用插座?顺便问一下,我能用它来控制一个24V最大电流1A的直流电机吗?是凯盛的A37FE。

网友A:
用专用插座安装比较方便

网友B:
可以用插座,最好不只接控制电机。

网友C:
买了个继电器,为什么不配座?

楼主:
谢谢各位,让大家见笑了,刚接触工控,不知道这东西有专用插座:(

网友D:
我们叫它继电器座,生产继电器的厂家叫它端子台,分2P和4P两种

网友E:
 闲着没事逗人玩!?...........................

网友F:
下面引用由888666在 2006-10-2 14:57:00 发表的内容:
  我们叫它继电器座,生产继电器的厂家叫它端子台,分2P和4P两种

老兄1P的和3P的没有见过吧?

网友G(2006-11-17):
可以用插座

网友C:
1P的继电器?还没见过。

网友F:
1P的扁扁的!很丑!

网友H:
用专用插座

网友I(2006-12-17):
哈,终于找到比我还菜的啦~~~~HOHO

网友J:
你上当了,买的时候一般都带插座,我们用的多时,插座成盒子的买,1-4P的座是不一样的,我们常用3P、4P的。

网友K:
订购时要说明需要几套HH54P 几Z的,比如:HH54P/4Z AC220V  4套
自然会带底座的。一般有2Z、3Z、4Z几种,几Z就是几付常开、常闭点。

网友L(2009-03-28):
用专用插座 就可以了,做意接线,

网友M:
当然配专用底座了,根据使用品牌找配套的

网友N:
当然配专用底座了,好像是TP28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