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eywell DCS
TCD3000 R400 HM可以冗余吗?

楼主(2006-10-01):
我公司的TDC3000,R400 最近想要加一个冗余的HM ,可今天听说R400不支持冗余,加不了,要加的话软件要升到R530以上,这是真的吗?升级软件麻烦吗?费用高不高?

网友A:
R400支持HM磁盘冗余,不必升级到R5XX;几万块钱吧!
客户经常混淆HM冗余和HM磁盘冗余,实际上根本就没有HM冗余。

楼主:
真的不能HM冗余吗?我们能分清HM冗余和磁盘冗余,我们想要的是HM冗余,不是磁盘冗余!

网友A:
HM节点不支持冗余,LCN网络可有多个HM节点,但有一个系统HM,其他HM只是增加历史采集,而不能构成HM冗余,但每个HM节点支持磁盘冗余。

楼主:
谢谢:R400!
升级到TPS,能不能HM冗余?
TPS可以支持原来的APM和LM吗?(我们的系统暂时没有升级到HPM的必要,LM好象是不能升级吧!)

网友A:
升级到TPS,也不支持HM冗余;TPS要升级TPN R530,没有必要;
TPS支持APM/LM

网友B:
R400很厉害,顶一下,支持,以后多多指教。

楼主:
将6台US升级成GUS要多少钱?
NIM和HM是不是也要一起升?费用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