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发电机的问题-求助

楼主(2006-10-01):
我现有一台型号为TFE5S21-4发电机组(福州制造),在正常的发电状态下,输出没有电输出。测得绕组共给控制板的电压为0.25V左右。测得控制板到励磁线圈的电压为0.5V左右。请求各们给我指点一二好吗。如果有这方面技术资料的,请发到dsyong6@163.com,在此我就谢过大家了。

楼主:
希望看了的师傅们还是给我指点一下呀。

网友A:
用干电池对励磁线圈充磁试试看.

网友B:
这个型号的没有接触过.不清机具体额定情况,是自励建压的吗?量下输出有几伏?励磁线是否有人动过?倒一下.是否接反了.长时间没用或带载失磁的话.象楼上说的励下磁.有正.负级的//

楼主:
我已经修好了,谢谢各位,就是因为没有了多少的乘磁了。是用的两接1.5V的干电池对励磁线圈充的磁。但这样只用了一天,又发不出电了,结果检查发现,转子的6个二极管坏了三个,还有压敏电阻也被浇坏,换上后用同样的方法再一次修复。想再问下,为什么二极管和压敏电阻会烧坏。(后面这次是在发电的过程中一下子就没电压输出了)

网友C:
整流二级管坏了

网友C:
电压过高,击穿

网友B:
下面引用由清风$在 2006-10-4 21:57:00 发表的内容:
  我已经修好了,谢谢各位,就是因为没有了多少的乘磁了。是用的两接1.5V的干电池对励磁线圈充的磁。但这样只…
--------------------------------------------------------------------------------------------
带负载断电了吧.易失磁的.也易过压损励磁整流的..整流耐压选高些/

楼主:
为什么现在每次发电都要用两块1.5V的干电池励磁才能发出电呀?是不是因为发电机因时间用的年份太长,保留不了乘磁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