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LC LINK故障排除

楼主(2006-10-01):
近期我公司在武汉阳逻施工的机库电动钢大门采用了PLC LINK系统.主机采用DVP-SA12.16个分机采用DVP-SE14,各利用2个输出点Y0 Y1控制变频器驱动电机运行。联动运行是指8个分机同步向左或向右移动,当C251计数到达自动停止。安装调试一切顺利,但试运行几天后,每次联动运行都丢失分机。编程者说是变频器干扰,我就把变频器接地于大门门体连接,还是无效。请高手出招

网友A(2009-03-06):
机库大门控制里,是如何实现PLC之间通信,PLC与变频器通信,PLC与触摸屏通信,变频器怎么控制电机的?电机、PLC等又如何把数据送给上位机?

如何连线、编程、操作啊?谢谢大侠赐教,越详细越好啊!~

网友B(2019-11-25):
维纶通触摸屏与S7-300PLC通讯,上下位例程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