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意大利B6细纱机故障

楼主(2006-10-01):
各位师傅:我们厂于04年引进了意大利bigaliB6细纱机,运转2年状况良好,最近故障频发,我又是初次接触此机器又没有培训过,他们的售后服务又不好,真想骂死他们,只怪自己太笨,不知各位大哥们有谁能帮帮我,那真是太感激了!

网友A:
说说详细点比如CNC控制器的型号?什么故障?我可以帮忙。

网友B:
详细说明故障情况

楼主:
这台机器的电器和软件是B7。现象是打开主电源后PLC(可编程)显示NOPOWERNOalarm,WD指示灯亮,一切正常,但此时只要一点动Power按扭便立既报警(红灯亮),即WD灯灭。PLC显示power failure interrupt,伴随电脑显示器失去运动图象并显示:serial com。error 0x0080。初步排查PLC以外无故障,不知是不是PLC(既WARPER)故障,请各位大哥帮忙啦!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A:
1.先检查软件加载是否正确?
2.检查车架上的罗拉和滚筒的电源线是否断裂。
3.B6机有个自己检测的功能,逐个电机手动开看看.

网友C:
可能是PLC开关电源带负载能力下降或外负载有短路现象

网友D:
不知楼主故障解决了没有!看到你描述的故障好像是电源加载不上,
建议你查一下启动时的控制回路!另外你可以根据故障显示代码查一下说明书,上面因该有提示的!warper 是CNC,也就是数字控制中心(b6是六轴),它不是plc!希望多多交流。斑竹“动力勇”对B6相当的熟悉,有什么问题你尽管可以请教他!

楼主:
W.D.指示灯不亮是不能手动工作的,也就是电源加载不上。真正的原因找到了,一年前空调排水孔堵塞导致水流入CNC,烧坏了电源盒,在外面修好了,要了我一百元,幸亏我说是国产机,我看过元件基本上都写着MIDEINCHINA,不过自己修不了。现在调换了另一台车上的电源盒故障消失,拿到外面还是找那个师付,他检查后说都是好的,我说我也认为它是好的,正负12伏5负电源指示灯都亮,只是换上它就不行,那你放这里吧白天没时间!最终还不错修好了。请问PLC的含义是什么?WARPER和PLC有什么区别?难道它不是PLC吗?我看它象一个大型的PLC。请指教。。。。。

楼主:
请教;B6细纱机在运行中突然停机,并显示退绕编码器错误,后来看滚筒驱动器报警灯亮,检查编码器连接线很好,怀疑编码器故障,打开看编码器居然酷似一个小电机,内部线圈都看的见(小鬼子就是能,不明白其原理)???????。最终出来8根线经8芯电缆连到驱动器,测编码器阻值比对很好,草,只有换驱动器了,换了一台备件开机一切正常,两天后故障重现,我认为还是编码线有问题,测吧!!怎么测怎么行!我把它与罗拉编码线对调开机,两小时后报警,罗拉编码器错误!看来就是它了,幸亏长,截掉经常弯折的部分后一切正常,至今有一年没事。不过我反复测截下的线没问题(奇怪)?????,不知这种耐折的8芯屏蔽线哪里有卖的??????

网友A:
PLC=可编程控制器
CNC=数控器

网友A:
8芯屏蔽线使用国产的代替吧,原装的要200多美金一条。

楼主:
to:动力勇,听虫子说你对B6相当熟悉,能给我讲讲其原理吗?或发点相关的资料,先谢了。

楼主:
to:动力勇,忘了说我的邮箱:chenzikuncu·sina。com

楼主:
至动力勇;我的邮箱:chenzikuncu·sina。com

网友E(2007-04-27):
怎么没人来了?哪位大侠有B6的中文说明?

网友A:
只有英文的

网友E:
张力弓电机在速度模式下(出车加捻)自己上下抖动,为什么呀?

网友A(2014-12-08):
如果和上面的一样,告诉我一些现场问题那么我帮助你可以排除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