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流器烧快熔问题

楼主(2006-10-01):
请各位同行,有台abb DCS502B的直流传动装置 电流为1203A 电动机为361kw 用在起重机的牵引机构上,由于现场经常突然停电,多次导致可控硅的快速熔断器烧坏,一个就是960元,请高手指点分析原因,有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A(2009-01-15):
我遇到过。不是停电造成的。一般是主控制板有问题造成的。更换一个新的就好了。但价格不菲。要近万元,

网友B(2009-04-11):
变频器最好不要频繁启动,冲击电流会对其有损害,变频器进线应加电抗器,而且通电要加延时

网友C:
变频器最好不要频繁启动,冲击电流会对其有损害,变频器进线应加电抗器,而且通电要加延时
按照你的说法的话,反映会变慢吧,不过更加安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