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闸管可控整流触发脉冲为什摸必须与被整流交流电源同步?

楼主(2006-10-02):
(无正文)

网友A:
1、只有触发脉冲跟整流交流电源同步时,触发脉冲的触发角与可控硅的导通角都可同时在交流电过零后产生、并相等;
2、完成通过改变触发脉冲的触发角,即通过改变可控硅的导通角从而改变整流直流电源电压的目的;

网友B:
楼上所言是也
但是 这个问题涉及到一些相对新一点的知识 如果反过来问可能更精彩
晶闸管可控整流触发脉冲可以与被整流交流电源不同步吗?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讨论一下

网友C:
晶闸管可控整流触发脉冲可以与被整流交流电源不同步吗?

可以!
只是输出电压将按照一定周期变化
变化周期与
触发脉冲及交流电源周期有关

请指教

网友D(2006-12-29):
去看看变流技术这本书,主要讲可控硅的。

网友E:
下面引用由gkong在 2006-12-29 13:17:00 发表的内容:
  去看看变流技术这本书,主要讲可控硅的。
--------------------------------------------------------------------------------------------
不同步该通的不通,不该通的通了,击坏可控硅,或是快熔断

网友F:
   1.触发信号和电原电压在频率和相位上相互协调的关系我们管它叫同步.
   2.例如:单相半波可控整流电路,触发脉冲应该出现在U2的正半周范围内.
   3.为保证电路输出波形不变,且输出电压稳定,每个周期的控制角a应相同.

楼主(2008-03-12):
大家多多关注,谢谢。

网友G:
还是一楼刘先生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