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PLC温度和压力采集

楼主(2006-10-02):
如果光S7-200光接模拟输入模块,在编程的时候就只需要设置模拟量的范围,然后下载到PLC,通过组态软件显示就可以了么?不需要梯形图什么的了吧?小弟初学,请各位大虾指教啊!!!

楼主:
高手帮我解答一下吧,谢谢了!!!

网友A:
你没有说清楚啊.模拟量被PLC读取后需要经过一定的数据转换才能够得到所需要的数据,中间要经过转换的.

网友A:
L PIW316 //装载PIW316的值进入ACCU1
ITD //将整数转化为双整数
DTR //将双整数转化为实数
L 4000 //将ACCU1的数据装入ACCU2,装载4000进入ACCU1,
-R //ACCU2减去ACCU1,结果装载在ACCU1
L 100 //将ACCU1的数据装入ACCU2,装载100进入ACCU1,
/R //ACCU2除以ACCU1,结果装载在ACCU1
T DB1.DBD100 //将ACCU1中的数据传送到数据块DB1中的DBD100
这是一般的模拟量转换的过程,具体要减去多少或者加上多少,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要除以多少或者乘以多少,也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网友B:
上面的朋友说的是300或400的,200也是一样需要转换才能得到工程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