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伺服
伺服放大器ALE6报警引发的问题

楼主(2006-10-02):
我使用的控制方法是:PLC(FX-1N)+sever(J2S-40A+HC-KFS-43A),具体接线如下图,图片太大了没办法上传,见伺服手册和FX编程手册。
在调试过程中,伺服放大器报警ALE6,查明手册是急停开关控制开路,但我的IN2B的15、10端脚是短接的。使用万用表测量IN2B的3,10,20脚没有内部提供的24+电压,请问是否我伺服控制器的接线有问题,还是伺服放大器已经损坏了呢??在线等各位大虾指教。。。<!--图片标记1--><!--图片标记2--><!--图片标记1--><!--图片标记1-->

楼主:
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呢??在伺服手册中170页描述的报警内容为伺服电机异常停止,177页描述为伺服紧急停止,我确定我已经把伺服的IN2815脚和10脚短接起来了,并通过伺服放大器的无电机模式运行,但是报警还是一样ALE6,
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请问我能否使用以下方法判断伺服放大器已经损坏呢??
1N1A和1N2B等控制线都不连接,直接测试IN2B的3脚VDD和IN2B的10、20脚是否存在24+电压,没有就认为是内部控制电源已经损坏呢??

网友A:
你的内部电源没有形成通路,具体哪个脚不记得了,仔细读说明书,看电路的路径.

网友B:
2b的3和13没有短接?E6是紧急停止,不是异常!是EMG脚和SG脚断开!伺服处于紧急停止状态!

网友C(2006-12-04):
请问一下,我现在用的一个伺服驱动器通电后出现在是E6报警在,按说明书上是短接8和13号线,可是我接了一点用也没有,现在不知道办是好了,各位师傅有何高招

网友D:
我遇到过几次,通常是接线错误.24V接反有可能产生这种现象

网友E:
vdd和com短接
使用内部24v电源

网友F:
我遇到同样问题,最后查出是内部晶体管问题。送修

网友G(2007-08-24):
我遇到这样问题,还没搞定,放大器电机都是全新的。

网友H:
既然是全新的,就要求供应商解决。

网友G:
vdd和com短接,我的已解决,感谢游牧人

网友I:
vdd和com短接,使用内部24v电源
如果使用外部电源的话,就不用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