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机,功率150W左右,可频繁启动 6S一次

楼主(2006-10-02):
急:三相异步电机,功率150W左右,要频繁启动  6S一次
电机使用环境:除非检修否则不停机
有这方面消息的朋友赶紧联系!
adica@163.com

网友A:
一般的电机恐怕不行吧。
那么给你那个普通电机加个软启动器(可惜没有那么小的)或加个变频器(有这么小的功率的)如何?
不知道你用在什么方面?

朱勇军

网友B:
时间太短了,用变频和软起都不怎么样!不知道你是什么负载,加离合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C:
请您
把问题说清楚些!

功率150W左右,要频繁启动  6S一次
我猜您是要一个洗衣机

网友D:
钱多就用变频器,钱少就考虑用电磁离合器吧

网友E:
可以电机上加一电容,变成一单相电机,再配上固态继电器,控制启动和停止甚至正反转,我见过这种应用.有兴趣可与我联系一起研究!
gnhgnh@126.com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电机主要使用在一个输送滚道上,负载的重物不到25公斤,滚轮大小57MM 启动扭矩>0.4NM 点饥、电机最好本身有减速器 链轮链条传动 主要对电机的工作要求就是能6S启动一次的,一小时600次一天工作17小时 要是碰上加班就24小时不停
现在看来倒是非一定三相异步不可
不考虑步进 伺服

网友F:
我建议这样:
因功率不大,选用带减速机带报闸的电机。我一般选用浙江产的电机,你可以到网上查一下(我现在用的有两种,一种是宁波产的。电机厂好象是宁波XX减速调速电机厂。还有一个叫浙江中大电机厂,都有减速调速电机)用它来驱动皮带就行了。但愿你的皮带速度不太大,如果太大要选用功率大些的电机,不然6秒一次电机会发热的。

网友F:
电气的控制用一般的控制就行,电机功率小,6秒时间也够长,用一个9安的接触器就行了。它的吸合时间好象是0。2秒。如果不用急停,可选用减速机电机,报闸就省了。一个电机好象要千数元钱呢。

网友C:
请问运行速度是多少?
1.力矩电机
2.先断电,滑行,制动,停车,反向

电机主要使用在一个输送滚道上,负载的重物不到25公斤
是否可以考虑用曲柄机构?
请指教

网友G:
这个比较简单

有一种150W马达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不含减速机
单相200V    启动力矩0.56NM
三相200V    启动力矩0.55NM

另外也可以用马达+减速机的模式

个人感觉,25公斤的负载没有必要用这么大的马达

打这个电话问成工0755-27832701
WWW.TELBRIDGE.COM
可以帮你解决

楼主:
感谢大家回复,询问下了中大的,选型已经完成,万分感谢,老小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