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请求帮助:关于电力电缆

楼主(2006-10-02):
现在有一个车间的总用电电功率为400KW,(全部为三相异步电机),供电距离为200M,请问能否用两根VV22 3*185+1*95 的电缆并联使用呢,不知大家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去处理.400KW为最大时的功率!

网友A:
不是经济的做法..1)线损太大,2)大容量感性负荷启动困难
建议还是用干式变压器就近取电

楼主:
电机都不大,最大的只有关11KW,只是个数比较多.变压器放在那里不行,不能放.

楼主:
我想问的是电缆是否还要再放大一档,也不知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A:
如果在车间设置一个电容补偿柜,载流量应该够了..
这么长的输电距离设置就地补偿是经济核算的..
补偿容量估计在180KVAR左右..负荷波动大的话必须设置自动投/切

楼主:
电容补偿柜已经考虑了,谢谢你的帮助!

楼主:
我们这边的车间电容补偿柜全部都是自动投切的.

楼主:
还有就是如果两条线并联的话,这么长会不会导致一根电流大一根电流小,两根一起的会不会比同样截面的载流量大一些?

楼主:
能否有热心人帮帮忙!谢谢!

网友B:
两根并联,又无大电流,已经够了!

楼主:
在最大负荷时会有400KW的功率,我要问的是这倆根电缆是否满足要求!

网友C:
“这么长会不会导致一根电流大一根电流小”
1、两根线并联时,安装接线一定要对称,负责会出现一根电流大一根电流小;
2、可以将两根电源线分开,各负担一部分负载;

楼主:
对于第一点,不知如何去做,第二点,考虑过,但对于后面的分屏感觉做起来比较麻烦.负荷分配起来也比较繁琐.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请大家继续关注下!

楼主:
请大家多多发表自己的看法。很想和大家讨论下去。众人之想,定有妙想的!期待中。。。。。。

网友D:
我认为可以,关键的是,在做接头的时候,工艺一定要做好,不然的话就会出现你所担心的事,两根线电流大小不一样的问题。
电缆的线径应该够。

楼主:
能否详细的说一下你是如何去做这个接头的,我采用的是ME-1000的断路器.无非是用铜鼻子做好压接后两只铜鼻子压在一个刀片上.

楼主:
没有人帮忙回答一下吗?

网友E:
你应看一下工厂供电手册中的负荷计算,算一下你的平均负荷,最大负荷,然后再决定电缆用多大。
机械加工负荷率很低,化工或水泥企业就高一些。光看最大功率没有用。

楼主:
在上面的帖子里我不是说过, 最大的负荷率是400KW,装机容量是800KW.我担心的是两根电缆并联时是否能够受得住.谢谢你的回答.

楼主:
今天上班,不知大家有没有好的思路!

网友F:
VV22 3*185+1*95 的电缆载流量  空气中为338A
                              土壤中为340A
   两根电缆的载流量大约为680A,最大负荷400KW的话可能稍微小了一点。因为电动机最大的只有11KW,启动时电压降应该没多大的问题,不过200米的长度还是应该计算以下。
   其实最大的问题是两根电缆并联,电缆厂家是不推荐这么用的,使用过程中可能会有问题。最好是将两根电源线分开,各负担一部分负载

网友G:
建议用YJV22 3*185+1*95,电缆载流量够了,贵不了多少.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这两天已经在打听这两种电缆的价格,不知它们的额定载流量到底是多少,是不是每人厂家的都不同?

网友H:
我不明白,为什么YJV22 与VV22与载流量有多少关系,请COMM回答一下好吗?

网友H:
唐勇你好:想问你一下,你要的电缆敷设在啥地方,是电缆沟还是别的,最好是加一个就近电容补偿,这样就解决了,VV的电缆价格要便宜

网友G:
YJV22的最高工作温度为90度,比VV22高,所以同截面的满足电缆发热要求的载流量YJV22要比VV22高.

网友F:
我公司有一短输电线,大概一、二百米,就是用两根电缆并接,载流量是足够的。后来电缆烧了,怀疑电缆质量问题,联系了厂家,厂家来人说电缆并接不允许,责任自负。

网友H:
 电缆运行在50度就可以了, 太高的温度电压降过大,不利于系统运行

网友H:
电缆可以并联运行,这家电缆厂是哪儿的,如果说你们接线没问题的话,肯定是电缆问题,能说一下具体烧电缆的状态吗?具体数据,你们是怎么接线的?负荷多少?多大的电缆并联的?电缆是什么型号的?多少长度?电缆烧的状态?是全线还是部份呀?

楼主:
是啊,能把具体烧电缆的状态吗?具体数据,你们是怎么接线的?负荷多少?多大的电缆并联的?电缆是什么型号的?多少长度?说出来我也好有个借鉴.

网友F:
电缆是VV型的,3*185,负荷不是太确定,是电焊机,据说电缆烧的时候只有几台在工作,负荷很小,电缆中电线的绝缘层烧了,大约在电缆的中间位置(可能总长200米吧,具体不是我管辖的,设备部门处理的,我搞设计),两根电缆长度是一样的,接线不会有什么问题。所以尽量不要并接。

网友I:
如果企业是你自己的,建议采用铝电缆,同样载流量可节约资金,不到铜的1/2,可选择3*240+1铝电力电缆,2条并用。电缆并用没问题,电流可自动平衡,电流不同是因为电缆的阻抗不同,阻抗大的电流小,但电缆发热一样,可放心使用。使用铝电缆要注意的是接头,一定要使用铜-铝过渡冷压接头,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请问"电流可自动平衡"怎么去理解.

网友J:
并联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一有台600冷吨的空调也是两条完全相同的电缆并联的,运行了几年一点问题也没有

网友I:
并联电缆运行时,因电缆制造的差异交流阻抗不一定相同,阻抗大的通过的电流小,阻抗小的通过的电流大,随着运行温度的升高,阻抗也跟着变化,电流大温度高,阻抗增加,又使电流减小。电流、温度、阻抗会自动平衡并列电缆中的电流。

楼主:
第一次听说,有一定的道理.谢谢你的回答.

楼主:
并联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一有台600冷吨的空调也是两条完全相同的电缆并联的,运行了几年一点问题也没有

可以说一下你那是如何配置的.说说你的方案.

楼主:
没有上线吗.?期待中......

楼主:
有没有更好得方案?

网友K:
2*(3*185)的电缆带400KW的负载小了,电缆截面积选择2*(3*240+1*120).因为400KW的功率电流应该在800A左右,3*185的电缆载流量应该在350A左右两条共700A,再加上200米的距离.选择3*240的电缆两条没问题

网友L:
我觉得可以

楼主:
是否可以给出计算步骤!

网友I:
唐:我建议你使用铝电缆,不知你怎样看。计算电力电缆截面,没有固定的计算公式,做负荷计算有几种方法,都与经验有关。我常用需用系数方法,需用系数由经验而来。你的负荷情况怎样我们不知,如给400KW机床负荷供电,只需95平方毫米铝电缆就可以了。

楼主:
我们只是一台台的防爆电机,单台电机最大的功率是11KW ,只是数量多一点,总装机容量为860KW,实际负荷只有400KW。由于不能在车间用变压器,只好用双根电缆从中心配送过来。至于用铝电缆,我们公司不会用的,因为电流有800安。谢谢你们的回答,我在这里想和大家讨论一下是否可以用两根185的电缆并联使用?还有就是如何去联接最好和安全。

网友H:
你好,我认为这完全可以,不必太多的担心,3*185两根并行没有问题,直接并联就没问题,这是安全的!

网友M:
不知为什么要两根并联,用一根不是更号吗?又便宜又好干活。

楼主:
楼上的,请问一根是用什么型号的电缆,如果有这样的电缆那是相当的好。因为这么大的两根电缆并联运行我还没有经验,希望有经验的朋友们多多的介绍一下运行经验。

楼主:
有没有朋友可以利用公式来计算一下.谢谢!

网友I:
多根电缆并联运行是没有问题的,我甚至用过四根并联,运行中自动热平衡.可查电力电缆安全载流量表,电缆截面越大电流密度越小,跟散热条件有关.所以小截面电缆并联是经济的.如贵公司很有钱,建议使用母线槽,几千安的都有,西门子、施耐得和各种国产品牌都可选用。

楼主:
钱不多,只是必要的投资还是要出的,从安全运行的角度去考虑吧了,该花的还是要花的,我的意思是各位能不能说说你们是如何去并联的,采用什么样的保护方法?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N:
完全可以直接使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各位能不能说说你们是如何去并联的,采用什么样的保护方法?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G:
请问上面各位,你们引用的载流量标准是国标的(GB?)还是厂家的?

网友G:
请问上面各位,你们选用的载流量标准是国标(GB?)还是厂家的?

楼主:
这个问题其实你只要打个电话,告诉人家你要的电缆大小和供电距离就可,一般的大厂都会给你计算一下的。

楼主:
难道说没有运行过并联两根大电缆的朋友吗?

楼主:
朋友们,请多多帮忙看看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O:
VV3*185+2*95  40度时载流量是269A(空气中)
2根并联的电流量可能不够哦
建议采用YJV 3*185+2*95  40度时载流量是380(空气中)
2跟并联的话就够了

网友O:
vv 的3*185 流量269A(空气中)
YJV的 380A( )
建议采用YJV的
我们公司也是
没有问题的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能否说一下你那边是如何去做的,对于这两根电缆如何去保护.

网友P:
并联运行应该没问题

网友P:
不过最好不要采用埋入地下敷设方式

楼主:
楼上的,如果单从数据上看是不确切的,在此还是请有过大电缆运行经验的人来说一下在对于两根电缆是如何进行保护的。

网友K:
唐勇;给个网址发几张实际图片给你

网友Q(2006-11-02):
唐兄,千万不要两根并用,自动热平衡不易实现,我以前就用两根并用过,效果不大理想,用钳型表测两根电流,数值不一样的,如果确要并联,建议增加电缆截面积.

网友R:
如能把电压升到660v,那样一根电线不就够了吗

楼主:
为什么我看不到别人的回复!

网友S(2007-02-02):
双拼的电缆我用过,而且还不少,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双拼的主要的优点在于,它比单根的同面积的载流量要大,而且安装要容易。
不过你的185*2好象是小了一点,可以选2*3*240+2*120,全部单芯,我认为这样应该没有问题了。
当然,对于楼主的这种情况,如果多台电机之间距离很近,采用母线槽是非常合适的,只是价格可能高出了很多,但是如果设备的位置如果需经常变更的话,强烈建议使用母线槽。

网友T(2007-06-13):
楼上的意见很好,用单芯0.6/1.0 kV PVC 绝缘PVC护套电力电缆,185截面在空气中的载流量要519A呢

网友U:
使用两根185的铜芯电缆并联应该是可以的,关键是在接头的处理上现在生产的185接头其载流量达不到185电缆的载流量,你可以看一下发热最严重的应该是铜线鼻处。你必须对接头进行特殊处理。使用比开关触头引出铜板的厚度大20%的铜板做一付过度连接板镀锡,钻上四个8mm的孔用螺丝将电缆压紧即可(电缆头同时镀锡)。我采用此方法处理了4台800KW高压电机的转子引线(转子电流795A)运行了快一年至今没什么情况发生(以前使用同样的电缆每1-2个月就处理一次接头)。

网友V:
并联是完全可以的,只是电缆要求质量好,长度要求一样,接头处理是关键,最好是把两个头先绞在一起一定长度再做铜鼻

网友W:
我们在用、铝150方、4根并联,长300米,负载160kw电机3台、45kw二台。

网友X:
电缆是可以并联使用的 我们公司经常用啊 比如2000多A的电流我们就用6*(3*185+1*90)的电缆

网友Y:
并联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我们有10台2000冷吨的空调,6台2500KVA的变压器,进也是两条完全相同的电缆并联的,运行了几年一点问题也没有;

网友Z:
现在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A:
干吗要公式呀,两根并联可以了.我们工厂从400KVA变压器拉过来的线只双120的 没发现什么问题.我最大的变频器315KW.但不是全负荷运行了.你这样没问题的.现在电压一般都是400,你的又是小机子.没问题

网友AB:
最好不要并联电缆运行,直接把负荷分成两路不是更好吗?

网友AC(2007-09-08):
我想问:3*240+1*185平方毫米电力电缆的最大电流是多少

网友AC:
3*240+1*185平方毫米电力电缆的最大电流是多少?

网友AC:
3*240+1*185平方毫米电力电缆的最大电流是多少

网友AD:
两根185的电缆可以并联使用,我们厂就是这样用的,没什么问题.也有100多米多长.

网友AE:
如果你是化工企业(属连续运行,昼夜不停的企业)最大负荷时电流电流表的显示值在700~800A之间,如果现场功率因数在0.8左右,加就地无功自动补偿接近于1.0,那么2*185VV的电缆基本可以应付(由于线路长,每根电缆的电流不超过350A),电缆头的制作有两种方法1、用鲖接头做,把芯线放到U字型的凹槽内,两边包拢用压线钳压紧。2。用铜鼻子做,芯线放到铜管内,用压线钳压紧,用铜接头做断路器上方的空间可以小一些,用铜鼻子做,断路器的上方空间要求大一些,由于铜管长度比铜接头包裹的面积要大要多出2倍,从防止电缆头发热考虑,应选用铜鼻子,除非电气柜空间不允许(如果做铜接头为了保证不出事,最好灌锡)。至于有人说两根不如一根,他大概不知道电缆截面越大平均单位面积能通过的电流越小,一是受交流电的趋肤效应的影响;二是内部散热的影响。一根400平方的电缆比两根185的都要小,而且电柜空间是否允许,安装难度都明显增加,还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决定吧。我建议如果现场有配电设施(电缆头可以固定到母线上,请选用3根120平方VV22电缆,这样要可靠的多。仅供参考。

网友AF:
困惑,刚参加.公司建复合肥厂,总功率是566kw,需要多大的电缆线.请师长帮帮忙.

网友AG(2007-10-08):
可以用两根185的电缆并联使用,我95并4跟都行.但头要接好.

网友AG:
公司建复合肥厂,装个变压器.我们都是.

网友AH:
请问有谁知道YJV22-3*185  YJV22-3*120  VV22-3*120+1*70  VV22-3*70+1*35四种电缆的现在时价?
期待你的回复~

网友AI:
具体地说是没有工式

网友AJ(2007-11-21):
你的实际情况是什么?装机容量860KW,实际使用400KW.其余设备是备用还是......若其余设备是备用的话,应在400KW的基础上在考虑需要系数,可参考《工厂供电》的相关计算方法.你的方案没有问题.两根电缆并联完全可以使用.若把电容补偿方在车间的话会更好.

网友AK(2007-12-23):
供电电压是多少?能不能考虑提高电压呢?

网友AL(2008-04-22):
超长输电线路采用直流输送,但是成本太高,不可能满足单位需求.

最大负载时才400KW  也不可能单独给你加个变压器  是在一个大车间,你不可能只准备了一个电源开关柜,可以采用2路分别输入,在车间再分别分配给用电设备,

首先是你的线路长,线损大,最好还是采用铜芯电缆 120*4的就够用了  因为你的设备不是同时使用  而且单个最大功率才11KW    是足够使用的

要是电压太低 可以适当的调高2档  变压器输出电压是可以调节的,   现在的一般是5个档位    即400+_20

网友AM:
线径绝对够。只要电缆头做得好就绝对没问题。两条电缆并联使用吧。

网友AN(2008-07-17):
我觉得可以啊.因为你是铜的.要升级算.完全可以了.

网友AO(2008-11-08):
完全可以解决~~~

网友AP:
“这么长会不会导致一根电流大一根电流小”

电缆中间别有接头,或者处理得像没有接头一样

网友AQ(2009-02-16):
天津市电缆总厂第一分厂创建于1971年是一家集研发、生产与销售为一体的电线电缆专业性厂家,系河北省重点高新技术企业、重合同守信用企业、文明单位,位于河北省大城县毕演马工业区。本厂占地面积50000㎡,拥有工程技术人员50人,职工500人,拥有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检测设备。年产各类电缆可达100000公里。
我厂严格按国内的 GB、JB、MT标准以及企标组织生产的各类产品有:煤矿用阻燃通信电缆、铁路信号电缆、煤矿用阻燃控制电缆、煤矿用阻燃信号电缆、本安防爆电缆、安装(屏蔽)电缆、电力电缆、控制电缆、计算机电缆、信号电缆、通信电缆、及各种阻燃、高温、耐火电缆等,并且可根据客户要求设计生产各类专用特种电缆,产品广泛应用于能源、化工、船舶、煤炭、建材、冶金、交通、电子、科研、通信以及国防等领域,产品先后配套于天津市联合化工厂、酒泉卫星发射基地、北京市网通公司和电信工程局、山东兖矿集团、山西大同阳泉矿、等国内外重点工程和项目,深受客户好评。
企业于2001年率先通过ISO9001:2000国际质量体系认证。通信电缆具有泰尔认证中心颁发的产品认证证书。2002年我厂生产的煤矿用阻燃通信电缆,通过了国家煤炭部安全标志办公室的企业必须条件审查和产品安全性能检测。领取了以M开头的新型号MA标志证书。 本公司可向客户提供下述产品
1. 煤矿用通信电缆 MHYV MHYAV MHYVR MHYVP MHYAP MHYVRP MHY32  MHYA32 MHYBV MHJYV
2. 煤矿用控制电缆
MKVV32 (5~37)×2.5 MKVV 32(5~37)×1.5
MKVV(5~37)×2.5 MKVV (5~37)×1.5
MKVV22 (5~37)×2.5 MKVV22 (5~37)×1.5
3. 市内通信电缆:
HYA HYV22 HYA23 HYV HYA22 HYA53 HYAT
HYAT23 HYAT53 HYAC HYAP HPVV HJVV HJVVP
ZRHPVV HYA33 HYA43 HYAT33 HYAT43 HYY
HYY23 HYY33 HY32 ZRC-HYA WDZ-HYA
4. 控制电缆
KVV KVVP KVVRP KVV22 KVVP2 KVVP2-22
KVVP2-22-1 ZRKVVP2-22-1 KVV-1 KVV22-
5. 通信电源用阻燃软电缆(通信设备电源线)
ZARVV RVV RVVZ ZRVVR ZR-RVV ZRYJVR
ZRJYVR22 ZR-YJVP ZR-VVP
6. 高速公路紧急电话电缆
GHYAT GHYAT53
7. 铁路信号电缆 PZYA(PTYA) PZYA23(PTYA23)
PZYA22(PTYA22) PZY23(PTY23) PZY22(PTY22) PYV
PZY03(PTY03) PZY02(PTY03) PTYV PZYAH23
(PTYAH23) 其它信号电缆PVV PVV22 PDYVP
PDYJVP PDYJP3/32 HSVV HSVVP PUYV PUYVR
PUYV39-1
8. 计算机电缆 DJVPV,DJVVP,DJYJVP,
DJYPV,DJYJPV,DJVPVP,
DJYPVP, DJYJPVP,JVV,JVVP,DJYPRV ,DJYVP
9. 专业生产用于电讯、计算配套,仪器仪表连接用电线电缆系列产品——— RVVP RVV系列电缆
10.电力电缆 VV32 VV42 YJV32 YJV42 VV VV22
ZR-YJV ZR-YJVP ZR-YJV22阻燃耐火电缆

联系人:毕金诚
联系地址:河北省廊坊市大城县毕演马工业区68号
销售电话:13131682147
电话:0316-5960412
传真:0316-5962228
网址 :http://www.dianlan88.com

网友AR:
按你的总负荷800KVA计算,线路电流是800*1000/1.732/220=2100A,但实际有400KVA的负荷,故有1050安的电流。

此后按你的电机50%工作计算

两线并联送电仍太小了!楼上多位提到线的质量等因素,合格产品就可以用。因质量问题而导致的事故是厂家的问题。因设计而出的问题厂家管不了。

考虑到线损、负荷余量、温度及制造的不均匀等因素,用三根并联送电即可。但安装时电缆间距仍要大于100%(如果安装在vantilated cable tray中)。国产线缆的标准我不清楚。但据CEC标准,应选用3 PARALLEL RUNS OF 500KCMIL RW90 COPPER(395A)

国内的设计总是要节约,而不按标准设计和安装。但也总是出问题。

有钱没钱都要按标准执行,而且标准只是最低的要求,连标准都达不到,那有安全生产可言。

网友AR:
CAP BANK  是一定要配有的,可根据功率因素来计算。

否则由于无功功率而白出的钱太多了,在加拿大你的功率因素太低时电力公司还会对你处以高额罚款。

网友AQ(2009-06-08):
企业简介
天津市电缆总厂第一分厂,创建于1971年,是以生产矿用阻燃通信电缆、矿用控制电缆、矿用信号电缆、市内通信电缆的专业厂家。企业按ISO9000标准建立了文件化的质量保证体系,于2000年5月16日通过(天津)长城质量保证中心的第三方审核,取得ISO9002-1994质量体系认证证书,于2003年2月18日通过ISO9001:2000质量保证体系换版验收。矿用通信电缆、信号电缆MHYAV、MHYA32、MHTV、MHY32、MHYVP等矿用控制电缆MKVV、MKVV22、MKVV32等均获得煤矿产品安全标志证书。 该厂以“质量第一,用户至上,优质服务,信守合同”为宗旨,给矿山开采一个安全的保证。 主营产品: 1、煤矿用通信电缆 MHYAV (1对~80对) MHYA32(10对~100对) 2、煤矿用信号电缆 MHYV (1对~80对) MHY32 (5对~50对) MHYVR (1对~10对) MHYVRP(1对~10对) MHYVP (1对~10对) 3、煤矿用控制电缆 MKVV (3芯~37芯) MKVV32(3芯~37芯) MKVV22(3芯~37芯) 4、市内通信电缆 HYA (5对~2400对) HYAT (5对~2400对) HYA53 (5对~1200对) HYAT53(10对~600对) HYAC (10对~300对) 5、控制电缆 KVV(2--61芯) KVV22(2--61芯) KVV32(2--61芯) KVVP(2--61芯) KVVP2(2--61芯) KVVP2-22(2--61芯) 6、铁路信号电缆 PTYV (4芯—61芯) PTYY (4芯—61芯) PTY22 (4芯—61芯) PTY23 (4芯—61芯) PTYA (4芯—61芯) PTYA22 (4芯—61芯) PTYA23 (4芯—61芯) 7、通信电源用阻燃耐火软电缆(通信设备电源线) ZRVVR、ZA-RVV、ZA-RVV22、RVVZ(6-240MM) 8、计算机电缆 DJYPV、DJYVP、DJYPVP、DJVVP、JVV、JVVP、DJYPRV 9、机场用照明线 JDYJV、JDYJY 高速公路紧急通信电缆GHYA、GHYAT、GHYAT53 电讯、计算机配套、仪器仪表连接线用电线电缆产品---RVV、RVVP等系列 总经理:毕正平 销售经理:毕金诚 电话:0316-5960412; 传真:0316-5962228 手机:13131682147,农行卡号:6228481000976875111 网站:http://www.dianlan88.com 网址:http://www.dianlan98.com

网友AS:
金动科力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发电机组的制造厂,占地面积80000平方米,拥有现代化的标准厂房。
公司于1994年开始从事发电机组的各项业务,经过10多年的发展与开拓,金动公司已成为当前中国地区经营进出口柴油发电机组、风力发电机组、太阳能发电机组、燃气发电机组、船用发电机组、船用推进主机等主要的供应商和制造厂。
金动于2005年已通过标准ISO9001:2000质量体系认证,2007年10月取得欧盟CE认证,产品测试符合GB/T2820-97国家标准,通过CCS船级社认证,达到国际标准。金动品质,终生信赖!金动公司在ISO9001:2000质量体系的指引下,依靠优质的产品和一流的服务,使得金动品牌逐步得到了市场的认可。金动品牌发电机组在1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已在50多个国家注册商标,成为全球的知名品牌,以无与伦比的可靠性、为业界提供了最佳的电力解决方案。

销售部 宋超:15013862953
电子邮件:songchao171@163.com 网址:http://www.kingpowerltd.com/cn/

网友AQ(2009-10-11):
企业简介
天津市电缆总厂第一分厂,创建于1971年,是以生产矿用阻燃通信电缆、矿用控制电缆、矿用信号电缆、市内通信电缆的专业厂家。企业按ISO9000标准建立了文件化的质量保证体系,于2000年5月16日通过(天津)长城质量保证中心的第三方审核,取得ISO9002-1994质量体系认证证书,于2003年2月18日通过ISO9001:2000质量保证体系换版验收。矿用通信电缆、信号电缆MHYAV、MHYA32、MHTV、MHY32、MHYVP等矿用控制电缆MKVV、MKVV22、MKVV32等均获得煤矿产品安全标志证书。 该厂以“质量第一,用户至上,优质服务,信守合同”为宗旨,给矿山开采一个安全的保证。 主营产品: 1、煤矿用通信电缆 MHYAV (1对~80对) MHYA32(10对~100对) 2、煤矿用信号电缆 MHYV (1对~80对) MHY32 (5对~50对) MHYVR (1对~10对) MHYVRP(1对~10对) MHYVP (1对~10对) 3、煤矿用控制电缆 MKVV (3芯~37芯) MKVV32(3芯~37芯) MKVV22(3芯~37芯) 4、市内通信电缆 HYA (5对~2400对) HYAT (5对~2400对) HYA53 (5对~1200对) HYAT53(10对~600对) HYAC (10对~300对) 5、控制电缆 KVV(2--61芯) KVV22(2--61芯) KVV32(2--61芯) KVVP(2--61芯) KVVP2(2--61芯) KVVP2-22(2--61芯) 6、铁路信号电缆 PTYV (4芯—61芯) PTYY (4芯—61芯) PTY22 (4芯—61芯) PTY23 (4芯—61芯) PTYA (4芯—61芯) PTYA22 (4芯—61芯) PTYA23 (4芯—61芯) 7、通信电源用阻燃耐火软电缆(通信设备电源线) ZRVVR、ZA-RVV、ZA-RVV22、RVVZ(6-240MM) 8、计算机电缆 DJYPV、DJYVP、DJYPVP、DJVVP、JVV、JVVP、DJYPRV 9、机场用照明线 JDYJV、JDYJY 高速公路紧急通信电缆GHYA、GHYAT、GHYAT53 电讯、计算机配套、仪器仪表连接线用电线电缆产品---RVV、RVVP等系列 总经理:毕正平 销售经理:毕金诚 电话:0316-5960412; 传真:0316-5962228 手机:13231641746,农行卡号:6228481000976875111 网址:http://www.dianlan98.com

网友AT(2010-11-19):
理论上两电缆阻抗的不同电流会有差别,实际上并联用没什么大问题的。

网友AU:
楼主你用一根185的就足够了,如果像你那样整。你们那的变压器不知要好大的啊

网友AV:
3*185+1*95 的电缆并联使用,可以用,铜芯电缆压降在10%左右,功率因数要在0.95以上

网友AV:
3*185+1*95 的电缆并联使用,可以用,功率因数要在0.95以上,估计铜芯电缆压降在1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