窑尾风机变频器频繁跳闸的处理

楼主(2006-10-02):
摘要:
  我公司下属的年产水泥13万t回转窑生产厂,每年耗电量高达1600万kwh,在市场竞争激烈的环境下,为了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引进了变频技术,应用在回转窑的窑头、窑尾风机和生料浆泵上。
  在实际应用中,窑尾风机的变频器(FUJIFRN75 P9S—4)由于受附近高压静电收尘装置和外围供电波动的影响,经常出现跳闸的现象,严重影响回转窑的正常生产。经向变频器代理商咨询,怀疑是供电地线共用引起,于是给变频器加设专用地线,情况有了较大好转,但变频器还是间歇中出现跳闸现象,给操作带来诸多不便,特别是在深夜窑尾风机因此停机时,如果操作工不及时发现,将会发生窑头回火,甚至烧伤操作工的事故。因此,这台变频器没被很好地利用。针对这种情况,我们采取了如下两种措施:
  1)根据变频器的使用说明书,将变频器设置为瞬间停电再启动的模式(功能代码为80、82),变频器在失电后,假如短时间内来电,变频器将自动重起动。
  2)利用原风机电动机的降压起动柜,在变频器再起动失败后,电动机自动切换为降压起动,保证风机的连续运行。为此,我们应用变频器的功能,设计了一个简单的自控原理图(如图1),其电气原理是:

        图1 电机自控原理

  1)每次开机时,按下1QA,1Qc闭合,变频器得电,检查变频器正常后,按下2QA,1ZJ闭合,变频器FWD—CM接通,变频器起动,风机运行。
  2)在变频器运行过程中,因电压波动短暂跳闸,在设定时间(2s)内电压重新回稳,变频器再起动。
  3)假如变频器再起动失败或其它原因跳闸,变频器内部保护动作,端点30A和30C给出一个接通信号,3ZJ得电,2ZJ得电动作,1ZJ失电,1SC失电跳开,风机电动机进入降压起动过程,同时给操作室一个黄灯信号(HD)。
  4)变频器故障排除后,只要按2QA按钮,降压回路失电跳开,1ZJ得电闭合,风机即切换为变频器运行。
  5)由于变频器30A和30C的接点容量为250VAC 0.3A,因此多加了一个小功率的继电器3ZJ。
  此电路的特点是两个起动回路互相连锁,而且互不干扰,切换可靠快捷,比较适合改造后要求连续生产的电动机。另外,当变频器故障跳闸后,能及时跳开变频器正转开关FWD—CM,更好地保护变频器。
  以上改造方案实施后,风机运行正常,安全系数大大提高。但变频器跳闸原因尚待仔细研究解决。

楼主(2006-12-22):
又学了一招,谢谢

网友A(2008-01-07):
这种问题可以解决,可以参考一下:www.goldencooperate.com

网友B:
还是没有找到根本的原因,只是做了个备用软起动而已,也不失是一个好办法

楼主:
在现场工作,解决问题、尽快生产是第一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