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C智能电机控制器在水泥生产中的应用

楼主(2006-10-02):
摘要:
  我公司在1#窑移地改造中,考虑到一些容量较大的低压笼型电动机启动时冲击电流大,启动困难,而传统的降压起动方式又不理想,因此采用了技术先进的软启动设备,在众多的软启动品牌中选用了SMC智能马达控制器,分别应用在230m原石皮带(90kW)、篦冷机二室风机(110kW)、三室风机(110kW)、窑头一次风机(75kW)及煤风机(132kW)上,在2年多的使用中,效果比较理想。
  SMC智能马达控制器的特点和功能:
  1.标准起动特性:软起动,带可选突跳起动的软起动,限流起动,双斜波起动,全压起动。
  2.选项功能:软停止,泵控制。
  3.辅助触点:控制器提供两对标准的触点。常开/常闭触点可编程,用于判断电机  正常工作。另外一对可编程的触点用于判断电机正常/故障。
  4.通讯功能:该软起动器可支持多种通讯协议,通过上位机可以监控各台电动机情况。如:RIO、De?鄄viceNet、RS-232/422/485-DF1、DH-485等。
  5.保护功能:
  (1)电子式电机过载保护:SMC PLUS控制器属于电子式过载保护范畴。这种过载保护是根据I2t算法(发热)用电子装置完成的。若与短路保护配合,则利用过载保护即可实现电机、电机控制器及由过流引起的电源线过热等保护。本控制器的过载保护是可编程的,从而为用户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过载脱口等级可选择10,15,20或30几种保护等级。
  (2)失速及堵转测试:当电机失速或堵转时,其同步转子电流及转矩将急剧增大。这种情况将使线圈绝缘下降或损坏电机所带负载。为了加强电机和系统的保护,控制器可同时检测电机的失速和堵转状态。堵转保护功能允许用户编程调节电机最大堵转保护延迟时间为0~10s。一旦控制器检测认定电机堵转,则经过一段延迟时间后,控制器将关闭电机。失速测试功能允许用户确定电机失速电流在电机满载额定电流中所占比例。为防止误脱扣,用户可编程一个0~10s的失速测试延迟时间。在延迟期间,电机电流必须保持大于失速测试电流。只有电机达到额定转速后才能起动失速测试功能。
  (3)相间平衡:控制器通过自动调节电压输出来平衡电机吸收的三相电流,从而校正系统的不平衡电压。当达到相间平衡,可延长电机寿命并且使生产不受中断,个间平衡是控制器的固有特征。它不要求另外的布线空间或接线,也不需要复杂的设置过程。
  (4)欠载保护:利用控制器的欠载保护功能,一旦检测发现电流突然减小,则将使电机停止工作。利用可调的0~99s脱扣延迟时间,控制器提供一个可调的0~99s可编程电机满载电流的欠载脱扣装置。
  (5)欠压保护:当电机输入电压突然下降时,控制器的欠压保护将变电机工作停止。根据程序中设计的线电压比例,欠压脱扣等级可调。为了避免误脱扣,欠压脱扣延迟时间可在0~99s内编程设定。
  (6)过压保护:当检测发现输入线电压突然上升时,控制器的过压保护将停止电机运行。根据程序设计中线电压的比例,过压脱扣等级可调,为了避免误脱扣,过压脱扣延迟时间在0~99s内可编程设定。
  (7)电压不平衡:通过监测三相供电电压,可检测线电压的不平衡。当检测计算结果表明电压不平衡达用户程序设计的脱扣等级时,控制器将停止电机运行。电压不平衡脱扣等通讯可在0-25%不平衡之间编程调节。

楼主:
容量较大的低压笼型电动机直接启动时冲击电流大,采用软启动设备是一个不错的办法。哪位用过软启动设备谈谈效果和维护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