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1151型智能电容式压力变送器如何调零点?

楼主(2006-10-02):
同志们好:我刚搞仪表时间不太长,WT-1151型智能电容式压力变送器还从没调过零点,我手头上没有手操器,不知如何调?请问哪位知道不用手操器调零点?多谢了!

EMAIL:pingyuanlxg@126.com

网友A:
这类仪表有二键和三键两种。
若是两键,同时按二个键3秒,进入高置状态,然后施加零点压力,按Z键即可。
若是三键,按M键。直到出现ZERO出现,施加零点压力,按Z键即可。

网友B:
按键没有任何反映呀。请问这是怎摸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