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WT-1151型智能电容式压力变送器如何调零点

楼主(2006-10-02):
同志们好:我刚搞仪表时间不太长,WT-1151型智能电容式压力变送器还从没调过零点,我手头上没有手操器,不知如何调?请问哪位知道不用手操器调零点?多谢了!
EMAIL:pingyuanlxg@126.com

网友A:
先自己好好看看说明书,用零点量程按钮就地调整。

网友B:
说明书看过了,不行呀,按键时没有任何变化。

网友A:
因为我没见过该型号的仪表,可能的话,有几种方式:1,零点和量程按钮同时按住几秒钟,激活本地调整。2,表体内部有本地/远程换接插件,换至本地调整。
还要不行,别浪费时间,直接打电话给厂家技术部门咨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