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怎样写三菱PLC通讯指令

楼主(2006-10-02):
各位大哥,小弟有台FX2N要和电脑连,PLC接口485BD板,电脑也是485接口的.
想请各位教教我怎样写通讯指令.谢了.

网友A:
那么你说的是编谁的指令呢?
这存在一个谁为主机的问题。如果让PLC为主机,那么PC必须有作为从机的程序运行。PLC为主机时,可以用它的RS指令。这种模式理论上可以,但在实际中我从没有遇到。
FX2N为从机,它不需要程序,编写PC的就可以了。FX2N与其它设备比如变频器、智能仪表通讯时,用FX2N的RS指令编程。
我的MSN:zyj6333@hotmail.com.

楼主:
补充:应该是PC上运行组态软件,把PLC运行的状态反应出来,以及读取10个温度表的现场温度,并可以对上述设备参数进行修改.

网友:
仪表的通讯 最好是用PLC实现 这样的好处就是只要依靠PLC的程序编写就能够完成。同时如果仪表用的是MODBUS RTU 通讯方式则 程序比较好些。然后用三菱自己提供的简单组态软件很容易就可以在电脑上读出显示数值。这样的优点是可以不需要购买组态软件。组态软件很贵的哦。 可以用MSN联系本人 FA13917101502@hotmail.com

网友B:
你是用PC来通信的话,要不就用组态软件,或者自开发一个软件来通信了,需要帮忙开发请联系我了,QQ:4915712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