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有关可调电抗的问题!急!

楼主(2006-10-02):
我们公司给客户做一设备,需要一可调负载,要求:电压125V、250V可调,电流1--35A可调、功率因数0.6--1可调。现在我们需要一可调电抗,在网上还没找到有关信息,请各位电工师兄帮忙解决一下,谢谢先啦!急!急!

网友A:
请问
1.是调阻抗
还是调电压?电流?功率因数?
功率因数1是纯电阻
2.有级?无级?
3.单相?三相?
4.带载调吗?
5.价格

楼主:
不好意思,我需要的是单相的 电压是两个档位,电流连续,功率因数连续可调。我们想用可调电阻和可调电抗串联来调节,想请大家帮帮忙解决可调电抗的问题,谢谢!

网友A:
可调电抗可以买到有
磁控式,机械式,晶闸管式
不知对成本有何要求?
数量需要多少?
为降低成本可采用以下方式
1.用两个相同的可调电抗,250V两个串联,125V时用一个或两个并联使用,可减少损耗,降低温升
2.一台为固定式阻抗为总阻抗的1/2,另一台为可调电抗阻抗由0-1/2间可调
不知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