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SMONT PH计维护

楼主(2006-10-02):
本人在一家制药厂做仪表工,在日常工作中定期检查维护一些分析仪表时,例如ROSEMOUNT PH计,在到期检查时常发现超出允许误差,用标准缓冲液标定后误差较小但到下一次到期检查时又发现超允差了。在此向同行请教在不更换传感器的提前下有什么好的方法让其不出现超允差。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重新标定

网友B(2006-11-01):
你可以选用一下德国sycamin的pH仪表,该公司的仪器和电极是配套的象你所说的现象是没有的。你的现象估计是电极不行了。

楼主:
电极日常维护你们是用何种溶液?还有就是电极的清洗,怎样才能使电极寿命长一些。

网友C(2008-06-05):
PH计的电极使用年限是否到期,是否在仪表要求的时间内标定。

网友D:
具体型号?不过在很多工况下的确是要常标定的。

网友E:
ROSEMOUNT PH计电极不是很好

网友F:
你有ROSEMOUNT PH 的说明书吗,最好是电子版的 ,能发给我一份吗?感激不尽

邮箱:shizhigang2003@163.com

网友D:
楼上的,ROSEMOUNT的PH光电极就十几种,还有好几种转换器,你要的哪种呢

网友G(2008-07-23):
pH21002XH好不好用啊

网友H:
回复楼上,pH21002XH是非常好用的,故障率是非常非常低的。

网友H:
药厂一般用Mettler-Toledo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