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7080的设置问题

楼主(2006-10-02):
请问:
    使用%AANNTTCCFF命令对泓格的i7080进行设置后,新的设置是不是可以立即生效?比如说我想使模块的输入模式在counter和frequency两种模式之间转换,模块从一种模式转换到另一种模式时,会有延时吗?如果有,大概是多长时间?

网友A:
使用%AANNTTCCFF命令如果只是更改模块地址那么就可以立即生效,如果还要更改波特率以及数据格式的话(需要短接INIT*和GND),需要重新上电。 切换模式的话会有一定的延迟,这个时间应该是比较小的,就是他执行命令的时间,具体小到多少我也没有测试过你可以自己测试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