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232/442
i7080设置的事儿

楼主(2006-10-03):
请问:
使用%AANNTTCCFF命令对泓格的i7080进行设置后,新的设置是不是可以立即生效?比如说我想使模块的输入模式在counter和frequency两种模式之间转换,模块从一种模式转换到另一种模式时,会有延时吗?如果有,大概是多长时间?

网友A:
用dcon_utility设置不行么?

网友B:
就模式来说~改变过后立即生效

楼主:
可以用dcon_utility设置,但我的想法是在程序运行中动态设置。已经测试过了,可以立即生效。但好像设置的次数有寿命限制。弘格好像不太提倡这样用。

网友C:
因每次切换counter和frequenty会將模式存入EEPROM中,设置次数约为十万次。

网友B:
楼上2位应该是正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