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天天学前辈在吗?求助:Ai仪表-温控仪,宇电公司的请帮忙,谢谢!

楼主(2006-10-03):
我们买了您的4块AI708的表,希望他们实现和ntouch的通讯,现在已经实现了从AI708取数,而后到ntouch的mcgs软件中显示出来。但是现在直接通过ntouch,与您们的表通讯,实现对表中参数的设定,比如将sv值重新写到到您们的表中去。

ps:我们把您的表挂在串口父设备下。

请问天天学前辈在吗?

网友A:
AI协议5.0
写: 地址代号+43H+要写参数的代号+写入数低字节+写入数高字节+CRC校验码
    读指令的CRC校验码为:要读参数的代号*256+52H+ADDR,ADDR为仪表地址参数值,
范围是0-100(注意不要加上80H)。CRC为以上数整数加法后得到的余数,低字节在
前,高字节在后。
    写指令的CRC校验码则为:要写的参数代号*256+43H+要写的参数值+ADDR。

    无论是读还是写,仪表都返回以下数据:
    测量值PV+给定值SV+输出值MV及报警状态+所读/写参数值+CRC校验码
    其中PV、SV及所读参数值均为整数格式,各占2个字节,MV占一个字节,数值范
围0-220,报警状态占一个字节,CRC校验码占2个字节,共10个字节。
    CRC校验码为PV+SV+(报警状态*256+MV)+参数值+ADDR,按整数加法相加后得到
的余数。
    每2个8位数据代表一个16位整形数,低位字节在前,高位字节在后,各温度值采
用补码表示,热电偶或热电阻输入时其单位都是0.1℃,1—5V或0—5V等线性输入时,
单位都是线性最小单位。因为传递的是16位二进制数,所以无法表示小数点,要求用
户在上位机处理。

楼主:
前辈,请问用MCGS可以实现您说的写操作吗?

网友A:
只要你发送的数据对头,什么设备都是可以的。

网友B:
感谢您使用宇电AI系列产品!

  使用MCGS组态软件连接AI通讯仪表!我公司仪表中的所有参数都可以读写(测量值不可写),99.9%的仪表操作功能都可以在上位机上实现。您一定要使用“宇光系列智能仪表”这个驱动。通讯参数方面请参考AIBUS7.0通讯协议(可在http://www.yudian.com/下载)。如还无法实现,我们可以电话联系。技术服务热线800-858-0995,转213

我的言论:邵同志 13063058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