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软启动器谁最了得

楼主(2006-10-03):
各位同仁:
     大家好.
     ABB软启动器,我不是非常熟悉,下面有个问题请教大家,希望能够共同进步.具体情况如下:
     90KW 电机,额定电流163安,老外采用总电源是630安的熔断器,采用ABB软启动器PST-300外接控制,软启动器的参数如下:
                  额定电流:300安
                  启动电压:30%
                  停止电压:30%
                  过载类别:10
                  过载倍数:4*Ie
                  启动时间:10秒
                  停止时间:10秒
     而这样的设置烧毁了三台电机,两次是过载烧毁,一次是短路烧毁,对于这样的事件,我有如下疑问,希望大家赐教.
      1. 电机短路烧毁,630安的熔断器却完好无缺,熔断器是否选型太大,应该选多大合适?(启动电流900多安)
      2. 软启动器参数设置是否正确,老外为何将额定电流设置300安,而不是电机的额定电流163安?

网友A:
建议你:
1、用三个500W白织灯炮接成星形后,拉出三根端线A、B、C;
2、将三根端线A、B、C作为假负载接到“ABB软启动器”输出端;
3、并用交流电压表测启动过程的电压变化是否有小到大;
4、观察灯的亮度变化是否有暗到亮平滑变化;
5、如果电压变化是有小到大,灯的亮度变化是有暗到亮平滑变化,然后,将电机空载接上,并用交流电压表测电机实际启动过程的电压变化;
6、若电机实际启动电压接近全压380V,则此软启不能用!!!

网友B:
大家好!请教ABB软启动器外接和内接,内接、外接两种方式对电机和机械本身有什么不同?用内接方式控制电机稳定吗?请详细说明,谢谢指教!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留言
可以的话我尝试一下
再次感谢大家的留言

网友C:
内接外接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同 ,控制电机没什么不稳定 ,启动完成后与正常一样 ,不过内接 是 软器的公路可以选得少些,软起 额定电流约为电机电流的 0.58倍 即可

楼主:
 其实就是电机三角形接法和Y型接法的换算

网友D:
热线电话:800-820-9696,可以咨询ABB软启动的信息

网友E:
                  额定电流:300安
                  启动电压:30%
                  停止电压:30%
                  过载类别:10
                  过载倍数:4*Ie
                  启动时间:10秒
                  停止时间:10秒

额定电流设为300安,远大于电机实际的额定电流,无法实现对电机的过载保护.只有设为电机实际额定电流值163A,才能有效保护电机.

这个应用应该是重载应用,工程师选了大几个规格的软起以轻载方式实现快速起动.

如果实际应用允许起动时间长一点,把电流值设为163A,过载类别设为30.对电机过载保护就有效了.

网友F:
应用中,完全可以采纳如下:
   额定电流:163A
   过载类别:30
   启动电压:30%
      停止电压:30%
      过载类别:10
      过载倍数:5*Ie
      启动时间:10秒
      停止时间:10秒

需要指明的是:千万避免频繁启动,这里建议间隔30分钟.
根据长期观察,效果十分明显,对过载反应灵敏.

楼主:
norkor:
    你好.
    非常感谢你的建议,在此谢过哈
    我也曾经试过,但这样不能启动.

网友G(2007-01-30):
奥康软起是全球最大专业软起生产商之一,生产的软起比其他ab\ABB\施耐德\西门子等的体积小一半且内置旁路,分为轻载\通用\重载\超重载,三线和六线制,5.5KW-15MKW,380V-11千伏我这有现货,纯进口.全球唯一有船船级社认证的软启动(英国劳氏, 法国BV船级社关于船用电气产品的型式认证)

网友H(2008-08-15):
两次过载烧坏,那额定电流必须要设为电机的额定值163安,另启动电压设的太低的话启动时间太长对电机也不好,如果重载就起不来,建议把启动电压设为50~60%。再重载的话要加突跳启动。其它用出厂默认值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