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滑油的主要特征是不是粘度,只要粘度一样是不是性能的差异就很小呢?

楼主(2006-10-03):
看到润滑油有好多牌子,大部分都标有粘度,我想不同润滑油是不是只要粘度一样,其性质也就大体一样了,只是有的添加的不同的催化剂使其性质有很小的差异,所以我想只要粘度一样就可以互换,在一些要求不高的场合,知道的赐教一下,谢.

网友A:
1.最高使用温度
2.温度-黏度曲线

请指教

网友B:
不同的润滑油适用于不同的工况,选用的时不能只看粘度一个指标。

楼主:
差异很小,是不是凑合能用呢

网友A:
1.有润滑油总比没有强
  有时点些菜油
  凑合也能用
2.不同润滑油不要混着用

楼主:
真的吗,我正想用不好的润滑油当清洗用的,如果清洗了 是流不净的,那样的话不是混了吗,真的不能混啊,是不是要反应啊

网友C:
问一下有没有温度呢??
有时候温度会是很重要的问题
会牵涉到炭化
还有可能就是含不含硅等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