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风机如果把进风口关闭,风机的电流增大还是减小?

楼主(2006-10-03):
听同事说关于风门的概念,说只要把进风口堵住就可以把风机启动的电流给降下来,可是我想如果把门关了,风叶受到的压差增大应该阻力增大,所以电流应该是变大的,这种说法对吗

网友A:
只要把进风口堵住就可以把风机启动的电流给降下来,但很多情况下,风门状态看不到.

网友B:
“压差增大应该阻力增大”
1、风机负荷大小与 :压差×流量,成正比;
2、其一为零,则为零;
3、所以进风口堵住就可以把风机启动的电流给降下来。

楼主:
谢了,我虽然不是太理解,可是我以后就按这个来应用了,其实以前我也见人把水泵的进水阀门给关小电流就减小的,应该是一样的原理,再次感谢

网友C:
进水阀门能关吗?

网友D:
看在什么样的情况来定,但一般的情况只要关小风门,电流就会减小.

网友E:
电流
会变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