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今天发现的节电器!

楼主(2006-10-03):
今天到商品交易会上看见了一种节电器,我感觉就是两只电容并联在一起,然后插进插座.我不明白,他在做实验的时候是用的100W灯泡,当把着节电器插进去的时电表果然转得很慢!请问这是为什么啊?我不相信它真能节这么多能.我觉得最多可以提高点功率因数而已.我猜想他做实验的时候是不是把电表怎么弄了啊?

网友A:
“他做实验的时候是不是把电表怎么弄了”
你说的对!!!

楼主:
没看见他动电表! 动电表又怎么动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1、他在做实验的时候是用的100W灯泡,当把着节电器插进去的时电表果然转得很慢,说明他的表是做过手脚的不正常电度表?
2、他在表演时接入电容容性电流,改变电度表旋转电磁力矩控制电度表的转速;
3、对一块好电度表不一定有此好效果,这样它既可以骗到钱,又不会引起管理部门的追究!

网友B:
看来是假的!

网友A:
1、他在做实验的时候是用的100W灯泡,当把着节电器插进去的时电表果然转得很慢,说明他的表是做过手脚的不正常电度表;
2、他在表演时接入电容容性电流,改变电度表旋转电磁力矩控制电度表的转速;
3、对一块好电度表不一定有此好效果,这样它既可以骗到钱,又不会引起管理部门的追究!

网友C:
同意 刘志斌:
他们把普通有功电度表改成了
无功电表
我感觉就是两只电容并联在一起
您说的对! 您仔细看可能还能看到电容的商标

网友D:
骗人的吧!什么展销会?

楼主:
我仔细看了 没有商标!妈的弄的还象 ,被骗的人还不少啊!!

楼主:
下面引用由电工学徒在 2006-10-4 8:51:00 发表的内容:
同意 刘志斌:
他们把普通有功电度表改成了
无功电表
--------------------------------------------------------------------------------------------
有功电度表改成了>无功电表.怎么改?是单相的哦!

网友E:
拆过一个节电器,里面就是一个电容。对感性负载起作用。阻性不起作用。他用灯泡那肯定是一个骗子

网友F:
是做过手脚的电度表吧!肯定不是正常的电度表了

网友G:
同意楼上几位说的

网友H:
张永才: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10-7 15:47:00
拆过一个节电器,里面就是一个电容。对感性负载起作用。阻性不起作用。他用灯泡那肯定是一个骗子
我想灯泡是阻性的吗?
"有功电度表改成了>无功电表.怎么改?是单相的哦!"这个我以想不明白,请多指教

网友I:
他们的表没做手脚.
那个节电器也不算是假的.
那他的表为什么会变慢,我有点不敢说.
第一我说了可能有人会骂我.
再就是我怕你们去骗人.

楼主:
我们决不出去片人的!说说啊!也了解了解知识嘛>

网友A:
转贴:
“大家都见过鬼市上卖的节电器吧,象个大电容是的一个黑块或圆柱状,上面有两根线,往他的那个插座上一插,电表立刻就慢了,可是你要买回家,就不管用了。他具体是搞的什么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