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工控机
求助:PCI-1712外部模拟触发时端子板如何接线

楼主(2006-10-03):
使用数采卡为PCI-1712
端子板为PCLD-8712
DMA采集,以前使用软件触发,现在需要外部触发,选择了AI-1作为触发通道并设置了触发门槛,但是在8712上将触发信号连到AI-1接线头上并拉高它时并未开始采集
同时看到1712 的datasheet上有提到ANA TRG引脚,可是尝试几种 AI-1脚与ANA TRG的组合后依然失败(期间偶尔触发成功,但不明原因)
希望用过1712或者研华的支持工程师回答一下使用外部模拟量触发应该端子板如何接线

网友A:
接线方式在说明书上也有讲到,具体编程你可以看研华自带的例程。
说明书下载地址:www.advantech.com.cn技术支持,在线下载技术数据库驱动软件 输入1712即可查到所有相关于1712的软件和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