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触摸屏与丹佛斯VLT2800变频器通信

楼主(2006-10-03):
各位大哥,请问谁有做过这一种通信.我做了是通得上采用RS485通信方式与26台VLT2800变频器直接通信,P003可以读,但不可以写,时常会出现通信错误.跟其它牌子也会时常会出现通信错误.是不是哪里可以设置,频率设置的地址又是?具体怎么实现,其它如"频率上下限"都可读可写!请各位大哥帮忙研究研究.

网友A:
你可以在模组参数设置中设定通讯延时时间和重复次数,适当加大,或许可以大致消除通讯错误的问题。

网友B:
台达HMI支持标准MODBUS下位机通讯。设置VLT2800的参数就要知道那个参数的MODBUS地址。在HMI设计中写入地址设计写入地址直接指向变频器的参数的MODBUS地址就可以的,前提是它是允许修改的。
在HMI上修改VLT的参数,要先有它的参数的MODBUS地址表.说明一点:我没有用过VLT的MODBUS通讯,用过台达HMI与台达F系列变频器直接通讯。 我的MSN:zyj6333@hotmail.com

楼主:
台达HMI与VLT2800通信直接通信应该没问题.
问题是变频器那一方面的设置问题;
第一点:要知道要采用外部信号启停(如按钮类的),使变频器面板无效.
第二点:要知道从外部信号(触摸屏)修改变频器频率值,参数是哪个?
VLT2800变频器设置是有点麻烦!

网友C:
一个串口接那么多变频器,驱动能力是否够用呢,需要考虑一下呢?

楼主:
跟富土之前有做过二十台的,不是通信老是会报警.而反应非常满.
因为里面我用了很多宏指令.不过也不至于这么慢?

网友D:
HITECH屏里面已经把和丹佛斯变频器的通讯协议做成了驱动,在PLC类型中直接选择就可以了!已经在实际应用中得到印证.

网友E(2006-11-13):
P003可以读,但不可以写--老大啊!

手册上对003参数解释的最后一行,此参数不能用通讯设置!

猜你应该是用215参数才对!

网友F(2007-01-31):
网络上挂的变频器太多了,自己做的宏指令执行起来肯定要很慢而且还会经常出错的,最好用内部集成的驱动协议来连接变频器,这样麻烦才能少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