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插座上并联电容就能节能吗?

楼主(2006-10-03):
(无正文)

网友A:
在有感性负载的情况下,应该是也是不可以的

网友B:
应该有一定的作用。

网友C:
在电感线路中,电流滞后电压一个电角度,在容性负载中,电流超前电压一个电角度,所以在感性负载中,并联电容可以提高功率因数,有一定的节电效果。可是在阻性负载中意义不大。

网友D:
1、你家有40W日光灯,由于镇流器的存在,其电路为电感性负载;
2、工作电压220V,电流0.7A,有功功率P40W,视再功率S = 154VA,功率因数COSφ = 0.3 ;
3、并联电容器后,工作电流0.2A,有功功率P40W,视再功率S = 40VA,功率因数COSφ = 1 ;
4、你交的电费仍然是 40W日光灯的用电费,一点也没少,对你来说没节电;
5、对电源变压器来说,就不一样了,对同一台日光灯,并联电容器后供电电流由0.7A减小到0.2A ;
6、就是说并联电容器后,变压器用0.7A的供电电流可以点亮三个日光灯;
7、并联电容器后供电电流由0.7A减小到0.2A,输电导线上的电压降及其损耗小了;
8、你仔细算算,功率因数COSφ 由0.3提高到1,谁得到了好处?谁节电了?

网友E:
应该是有一点点在线路上的损耗少了,并联电容器主要是电源变压器内部损耗和线路损耗少了,同时提高终端供电电压.

网友F:
同意刘志斌的,加电容只对供电方有好处。否则电力局就不奖罚了。

楼主:
说的有道理啊!

网友G:
  说的有道理啊

网友H:
不能节电,

网友I:
对于家庭用户和大多数中小企业用户来说,几乎所有这些节能措施都不会使你所要缴纳的电费有多少降低,反而你还需要为这些所谓的节能设备付出高昂的费用。当然从总体来说,是节能的,不过节的是供电部门的能,给用户带来的是没有回报的付出。幕后的赢家就是供电公司和节能设备制造商,用户是冤大头。

网友J:
  在有感性负载的情况下(如日光灯),是可以节电的

网友K:
我也认为不可以节能

网友A:
他是怎么使电表转慢的?

网友L:
可以节电,但必须用在感性电路中且不能过补偿.如用在阻性电路和容性电路反倒费电.

网友M:
同意楼上

网友N:
但必须用在感性电路中且不能过补偿.如用在阻性电路和容性电路反倒费电.

网友O:
试试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