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粉机变频调速效果

楼主(2006-10-03):
    我厂2号生产线的生料磨和水泥磨,使用的选粉机都是Φ4.0m/6—Φ1.75m型。选粉机循环风机型号为Y4—73—11,配用电机型号JS128—6—215。从我厂的使用情况看,循环风机的规格偏大,表现在产量达到额定能力时,风门开度只需控制在40%以下,否则料粉就会跑粗。风机偏大,造成电耗偏高。另外,由于电机采用直接起动方式,起动时间长,对电网冲击大,故障也多。为了降低电耗,同时解决电机起动问题,我厂1997年4月份在生料车间安装了一台ABB公司生产的变频调速器,型号ACS503—210—3,对电机进行调速控制,取得了满意的效果。
    鉴于变频调速原理已有不少文章介绍,安装也大同小异,所以本文仅对其效果做重点介绍。
    (1)电耗大幅度下降
    用电量的记录使用的是装在车间变电所的同一块电度表,以便前后对比(变频器本身的损耗包含在调速运行时的用电量内)。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我厂使用变频调速器的节电效果显著,每小时平均节电120kWh,节电率达70%以上。如果按正常情况计算,水泥窑每年运行7200h(300d),该生产线生料磨的运行时间是水泥窑的72%,循环风机的运行时间要高于磨机1%~2%,约每年5250h,全年可节电6.3×105 kWh。按平均电价0.35元/kWh计算,一年节约电费22万元。而变频器的价格也是22万元,全部投资一年即可收回。
    以上分析计算中,风机使用变频调速器前后的用电,各取了三个记录数据,代表用电量高、中、低三种状况,基本上能够代表用电的实际情况。但在计算平均用电时,假定三种用电状况的时间是一样的,各占总用电时间的三分之一,与实际情况有一定出入。但由于风机运行中,多数时间是中间状态,所以对计算结果的影响不大。另外,由于使用变频器后,负载电流从260A左右降至60A左右,两级变压器和线路的损耗均有所降低,如果考虑这一困素,效益会更好。
    (2)电机起动问题迎刃而解
    变频器能够设定起动加速时间,是理想的软起动控制设备。原来电机的起动时间是25s,现在设定为120s,电机起动平稳,无电流冲击,而原来电机起动时啸叫声很大。更重要的是,变频器控制下的起动方式,完全排除了以前常有的起动失败现象,以前我们曾考虑配置一台225kW的自耦减压起动器,价格2万元左右,应用变频器后该投资可节省。
    (3)设备运行状况大为改善
    由于受工艺条件限制,这台循环风机和电机是安装在生料磨18m平面的钢支架上。支架和楼板间垫以减振器,用以减小振动,但效果一直不好,风机和电机运行时振动剧烈,噪声很大。为此曾对电机进行过反复找正,也对减振器进行过调整,问题均未解决。使用变频器后,电机和风机的速度下降,振动和噪声减小,运行状况良好。随着速度降低,设备的磨损减小;另外,原来因为负载电流大,电缆接头经常烧坏,影响生产,这一问题现在也得到解决。
    (4)细度调节更加有效
    原来用调节风机风门的办法控制选粉细度,调节范围有限。风门关小时,风量有所减小,但风压随之增大,调到一定程度就不起作用了。改用变频调速后,随着风机速度升降,风量和风压同时升降,可以在更大范围内调节细度。
    变频器自投运以来,运行良好,工作可靠,调节方便,性能稳定。曾经出现因欠电压而多次跳闸的故障,经检查,是容量2000kWA的水泥磨电机起停时引起的操作欠电压所致。我们采用电机并联补偿电容器的办法,基本解决了这一问题。

网友A:
我公司的选粉机也用变频器,但经常发生一个故障,在加入停车信号后出现跳停,不知何故?

楼主:
可能是由于选粉机缓慢停车和管道内风的共同作用下仍然运转了一段时间,产生了再生制动,使变频器跳停。建议适当增加变频器的停车时间。

网友B(2011-02-12):
其实换40%风量的风机更节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