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400 5.5KW吸收电容坏

楼主(2006-10-03):
我有一台ACS400 5.5KW的变频器 ,吸收电容爆了, 请高手指点如何维修,费用多少 ,如果不用吸收电容会有什么后果 谢谢!

网友A:
1.吸收电容需要用无感电容,市面上就可以买到,没多少钱,但是一定要看好原来的电容值有多大,稍大一点也可;
2.最好仔细检查一下变频器的其他部分,尽量分析一下为什么会烧,否则换了也不一定就万事ok;
3.不加吸收电容,很容易损坏功率半导体器件。

网友B(2006-11-06):
ABB变频器维修、ABB直流调速器维修、ABB软启动维修主板  cpu板  控制板  ACS50   ACS150  ACS350   ACS510  ACS550    ACS800  ACS1000   DCS400  DCS500 ABB400 主板  cpu板  控制板 bsm50gd120dn2   ddb6u100n16r
ABB变频器ACS 401-0004-3 ABB变频器ACS 401-0005-3

网友C(2015-04-12):
上海澜观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专业生产: 高频软磁滤波电抗器、各种高低压电抗器和电感、薄膜电容器; 应用领域: APF有源滤波器 SVG无功发生器 能量回馈装置 汽车充电桩 变频器 无功补偿 中高频率电源 光伏风电逆变器 诚邀代理及加盟商 技术参数详询崔先生13681819801 网址:www.LG002.com;只要是电抗器我们无所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