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控制电机正反转

楼主(2006-10-03):
各位大吓小弟今天遇到一个关于变频器控制电机的问题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那是我们的一个客户的一台有了十多的老设备.
用的是松下的变频器来控制电机的正反转,它是在变频器的输出端加了
了一个转向开关,也就是说转向开关打向左电机反转向右机正转,在中间
电机停止.好像变频器说明书上不允许这样做的哦?

网友A:
     我不知道你的那用户是怎么实现的,按照道理是行不通的,可以用其控制端子实现....

网友B:
负荷不是很重的话可以使用.
还是建议使用控制端子吧.

网友C:
动力勇的观点正确.

网友D:
应当用端子控制电机的正反转.

网友E:
有变频器还加转向开关,多此一举

网友:
呵呵,这样的错误也能犯??

网友F:
在变频器输出端加的电机转向开关,应该就是通过对调三相中的两相来实现的,如动力勇所说,这种办法理论上没问题,但是可能仅适用于低压、小功率变频器,并且要实际负载比额定负载有明显差距的情况下。否则,很容易损坏变频器或者电机。
在变频器的控制端子上进行控制,要简单、安全得多,成本也小得多。

网友G:
在变频器的控制端子上进行控制,要简单、安全得多,成本也小得多,控制端上有COM端,一个FRW,一个SR开头的,就是控制正反的.

网友H:
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应当理解,变频器有正反转的端子.我想接上去,比接转向开关的效果,可靠性都好!

网友I:
杀鸡用牛刀,多此一举。

网友J:
好向是可以的哦,我也是那样做的,不过不是在输出,是在控制端子上可以设定的

网友K:
新力张军的办法是最好的

网友L:
对于早期没有正反转功能的变频器,确实可以在输出侧用接触器来进行正反转控制.但当输出侧接触器转换时,变频器的运行控制端子上的继电器应确保断开,即保证变频器在停止状态下方可进行输出侧接触器切换;并且还要保证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为零.因此需要一个控制电路来实现.

网友M:
呵呵,借个位置,邀请大家有空到华南工控网论坛做客,http://www.gongkongwang.com/bbs2/index.php

网友N:
如果不行的话就采用外部布线的方法,通过在外面构造你所需要的电路,这样就可以实现所要完成的效果了。真的好用。

网友O:
用端子可以实现正反的控制呀 我支持新力张军的意见!

网友P:
获得更多艾默生变频器信息
欢迎浏览艾默生变频器网站 www.AECdrive.com

网友Q:
用端子可以实现正反的控制

网友R:
是呀,直接控制变频器端子就可以了呀.

网友O:
应用变频器端子就可以了 ,把参数改为外部端子就行了

网友S:
这属于历史遗留问题
现在都不这么做了
技术在进步阿

网友T(2009-07-09):
我认为我在变频方面就不怎么样,没想到还有比我更次的,这么简单的问题都能提出来,还拿到这里讨论,真是佩服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