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控制器为什么不可以?

楼主(2006-10-03):
   请教大家,我现在在调试一台标签切带机,在台湾过来的机器上,伺服的电子齿轮比为P202=25000:P203=150,而在我的机器上如果用这个齿轮比的话,就大约7个脉冲走1毫米,0.01毫米的精度达不到,而台湾的机器定位很准,不知道为什么,难道台弯的机器上的控制器发脉冲不是7个走一毫米嘛,请教大家了.
     还有要请教的,就是伺服系统出现了报警,A30,是再生电阻方面的,请问什么情况下回导致再生电阻故障呢?
 好心的高手请加我的QQ号:491938589

网友A:
你去把它那驱动器换到你的电机上试试,我想你是照着那原机设计的吧。还有你那个定位很准是什么意思,色标跟踪?如果是色标跟踪那比较难做

网友B:
"大约7个脉冲走1毫米,0.01毫米的精度"
这个,还真有难度,你确信台湾机器是这个指标?

网友A:
对了,楼主那个0.01毫米的精度在纸张裁切方面如果用辊送料绝对达不到(这是最常见的一种送料方式),不管你是空白还是跟踪,0.1毫米才有可能,这还需要比较好的电气和机械。用丝杠平台送料才勉强能达到1丝的精度。楼主用的是安川伺服,还有个编码器脉冲数影响精度,你去看看台湾机器的驱动器的这个参数

网友C:
你是用的安川伺服吧.那个电子齿轮比应该是:0<A/B<100.

网友C(2006-11-06):
对不起.搞错.应该是0.1<B/A<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