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设备接地的问题

楼主(2006-10-03):
请问接地实际的操作方式?安装过程?

网友A:
老毕..你说是接地极的安装.走线和设备的联接?按国家标准有几种接地系统方式的吧(TN-S  TN-C  TN-C-S  TT  IT).按系统的不同,应有不同的联接方式.愿听高手详解~

网友B:
转一篇文章
有关低压供电系统的接地方式的分析
镇海炼化检安公司生产技术科  陈奕飞
一、工程施工供电系统
   工程施工用电的基本供电系统有(380V)三相三线制和(380/220V)三相四线制等,但这些名词术语内涵不是十分严格。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对此作了统一规定,称为 TT 系统、 TN 系统、 IT 系统。其中 TN 系统又分为 TN-C 、 TN-S 、 TN-C-S  系统。下面就以上所指各种供电系统做一个扼要的分析。
(一)工程供电的基本方式
    根据 IEC 规定的各种保护方式、术语概念,低压配电系统按接地方式的不同分为三类,即 TT 、 TN 和 IT 系统,分述如下。
( 1 ) TT 方式供电系统     TT 方式是指将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直接接地的保护系统,称为保护接地系统,也称 TT 系统。第一个符号  T 表示电力系统中性点直接接地;第二个符号 T 表示负载设备金属外壳和正常不带电的金属部分与大地直接联接,而与系统如何接地无关。在 TT 系统中负载的所有接地均称为保护接地,如图 1-1 所示。这种供电系统的特点如下。

图 1-1
     1 )当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带电(相线碰壳或设备绝缘损坏而漏电)时,由于有接地保护,可以大大减少触电的危险性。但是,低压断路器(自动开关)不一定能跳闸,造成漏电设备的外壳对地电压高于安全电压,属于危险电压。
    2 )当漏电电流比较小时,即使有熔断器也不一定能熔断,所以还需要漏电保护器作保护,困此 TT 系统不宜在380/220V供电系统中应用。
    3 ) TT 系统接地装置耗用钢材多,而且难以回收、费工时、费料。
现在有的施工单位是采用 TT 系统,施工单位专门安装一组接地装置,引出一条专用接地保护线,以减少需接地装置钢材用量,如图 1-2 所示。
 图 1-2
     把新增加的专用保护线 PE 线和工作零线 N 分开,其特点是:a.共用接地线与工作零线没有电的联系;b.正常运行时,工作零线可以有电流,而专用保护线没有电流;c. TT 系统适用于用电设备容量小且很分散的场合。
    ( 2 ) TN 方式供电系统      这种供电系统是将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和正常不带电的金属部分与工作零线相接的保护系统,称作接零保护系统,用 TN 表示。它的特点如下。
    1 )一旦设备出现外壳带电,接零保护系统能将漏电电流上升为(220V)短路电流,这个电流很大,是 TT 系统的很多倍,实际上就是单相对地短路故障,熔断器的熔丝会熔断,低压断路器的脱扣器会立即动作而跳闸,使故障设备断电,比较安全。
    2 ) TN 系统节省材料、工时,在我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广泛得到应用,可见比 TT 系统优点多。 TN 方式供电系统中,根据其保护零线是否与工作零线分开而划分为 TN-C 和 TN-S 等两种。
( 3 ) TN-C 方式供电系统      它是用工作零线兼作接零保护线,可以称作保护中性线,可用 NPE 表示,如图 1-3 所示。这种供电系统的特点如下。

    1 )由于三相负载不平衡,工作零线上有不平衡电流,在线路上产生一定的电位差,所以与保护线所联接的电气设备金属外壳对大地有一定的电压。
    2 )如果工作零线断线,则保护接零的漏电设备外壳带电(对地220V!)。
    3 )如果电源的相线碰地,则设备的外壳电位升高,使中性线上的危险电位蔓延。
    4 ) TN-C 系统干线上使用漏电保护器时,漏电保护器后面的所有重复接地必须拆除,否则漏电开关合不上;而且,工作零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断开。所以,实用中工作零线只能让漏电保护器的上侧有重复接地。
    5 ) TN-C 方式供电系统只适用于三相负载基本平衡(无220V负载)情况。
( 4 ) TN-S 方式供电系统      它是把工作零线 N 和专用保护线 PE 严格分开的供电系统,称作 TN-S 供电系统,如图 1-4 所示, TN-S 供电系统的特点如下。

     1 )系统正常运行时,专用保护线上没有电流,只是工作零线上有不平衡电流。 PE 线对地没有电压,所以电气设备金属外壳接零保护是接在专用的保护线 PE 上,安全可靠。
    2 )工作零线只用作单相照明负载回路。
    3 )专用保护线 PE 不许断线,也不许进入漏电开关作工作零线。
    4 )干线上使用漏电保护器,漏电保护器下不得有重复接地,而 PE 线有重复接地,但是不经过漏电保护器,所以 TN-S 系统供电干线上也可以安装漏电保护器。
    5 ) TN-S 方式供电系统安全可靠,适用于工业与民用建筑等低压供电系统。在工程施工前的“三通一平”(电通、水通、路通和地平——必须采用 TN-S 方式供电系统。
( 5 ) TN-C-S 方式供电系统      在施工临时用电中,如果前部分是(没有220V负载的) TN-C  方式供电,而施工规范规定施工现场必须采用 TN-S 方式供电系统,则可以在系统后部分现场总配电箱分出 PE 线,如图 1-5  所示。这种系统称为 TN-C-S 供电系统。  TN-C-S 系统的特点如下。

图 1-5  TN-C-S 方式供电系统
      1 )工作零线 N 与专用保护线 PE 相联通,如图 1-5总开关箱后线路不平衡电流比较大时,电气设备的接零保护受到零线电位的影响。总开关箱后面 PE 线上没有电流,即该段导线上没有电压降,因此, TN-C-S 系统可以降低电气设备外壳对地的电压,然而又不能完全消除这个电压,这个电压的大小取决于 N 线的负载不平衡电流的大小及 N线在总开关箱前线路的长度。负载不平衡电流越大, N线又很长时,设备外壳对地电压偏移就越大。所以要求负载不平衡电流不能太大,而且在 PE 线上应作重复接地。
    2 ) PE 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进入漏电保护器,因为线路末端的漏电保护器动作会使前级漏电保护器跳闸造成大范围停电,规范规定:有接零保护的零线不得串接任何开关和熔断器。
    3 )对 PE 线除了在总箱处必须和 N 线相接以外,其他各分箱处均不得把 N 线和 PE 线相联, PE 线上不许安装开关和熔断器,且联接必须牢靠。
    通过上述分析, TN-C-S 供电系统是在 TN-C 系统上临时变通的作法。当三相电力变压器工作接地情况良好、三相负载比较平衡时, TN -C-S 系统在施工用电实践中效果还是可行的。但是,在三相负载不平衡、施工工地有专用的电力变压器时,必须采用 TN-S 方式供电系统。
( 6 ) IT 方式供电系统     I 表示电源侧没有工作接地,或经过高阻抗接地。第二个字母 T 表示负载侧电气设备进行接地保护,如图 1-6 所示。

    IT 方式供电系统在供电距离不是很长时,供电的可靠性高、安全性好。一般用于不允许停电的场所,或者是要求严格地连续供电的地方,例如连续生产装置、大医院的手术室、地下矿井等处。地下矿井内供电条件比较差,电缆易受潮。运用 IT 方式供电系统,即使电源中性点不接地,一旦设备漏电,单相对地漏电流仍小,不会破坏电源电压的平衡,所以比电源中性点接地的系统还安全。
    但是,如果用在供电距离很长时,供电线路对大地的分布电容就不能忽视了。从图 1-6 可见,在负载发生短路故障或漏电使设备外壳带电时,漏电电流经大地形成回路,保护设备不一定动作,这是危险的。只有在供电距离不太长时才比较安全。这种供电方式在施工工地上很少见,我们公司的35KV、 10KV、6KV系统采用这种IT方式。 IT方式的缺点很明显,线路单相接地时,其余两相对地电压达到线电压,对用电设备的过电压要求很高。去年施工三线架空线被施工单位撞断,二电站6KV系统B相接地,A、C两相对地电压升高1.732倍,引起二催化6KV电压互感器因过电压烧毁,主风机跳闸,影响装置正常生产。
(二)供电线路符号小结
    1 )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规定的供电方式符号中,第一个字母表示电力(电源)系统对地关系。如  T  表示是中性点直接接地; I   表示所有带电部分绝缘(不接地)。
    2 )第二个字母表示用电装置外露的金属部分对地的关系。如  T   表示设备外壳接地,它与系统中的其他任何接地点无直接关系;  N  表示负载采用接零保护。
    3 )第三个字母表示工作零线与保护线的组合关系。如  C   表示工作零线与保护线是合一的(我们称零地合一),如  TN-C ; S  表示工作零线与保护线是严格分开的,所以 PE 线称为专用保护线,如  TN-S 。

网友A:
有些国标文件传不上来,网上也有下载的,老毕你用告我邮箱或Q!

网友C:
1、IT系统:
(I)变压器中性点不接地;
(T)用电设备金属外壳保护接地;
 原理:保护接地可限制漏电设备金属外壳对地电压在安全范围以内;
2、TT系统:
(T)变压器中性点接地;
(T)用电设备金属外壳保护接地;
 原理:保护接地不可限制漏电设备金属外壳对地电压在安全范围以内,我国不用这个不安全系统;(在日本220V/110V低电压供电系统可以用)
3、TN系统:
(T)变压器中性点接地;
(N)用电设备金属外壳保护接零(PE);
原理:设备漏电时,即发生相、零短路,短路电流使保护装置动作切断电源;
分类:TN--S系统,从变压器出线五根既三相五线制供电:三根相线、一根工作零线N、一根保护零线PE;(美国制式S)
      TN--C系统,从变压器出线四根既三相四线制供电:三根相线、一根工作、保护共用零线PEN;(中国制式C)
      TN--C--S系统,从变压器出线四根既三相四线制供电:三根相线、一根工作、保护供用零线PEN;到某一路负载的进线端重复接地处另引出一根保护零线PE,原工作、保护供用零线PEN变为工作零线N,即该负载电源为三相五线制供电(中国C--美国制式S)
4、TN--S系统适宜“剩余电流漏电保护器”的使用;
5、TN--C系统不适宜“剩余电流漏电保护器”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