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西门子与三菱PLC有多大区别

楼主(2006-10-04):
有用户指定要用西门子PLC,不知它与三菱有多大区别?

网友A:
在芯片的编辑语言上是不同的。
另外在一些编程逻辑上也是有了一些不同,不要把它们混合在一起,这样就可以灵活的运用了

楼主:
性能、稳定性上有区别吗?

网友B:
没什么大差别

网友C:
你的用户在抵制日货吧。

网友D:
各有优势,我还是喜欢三菱的,西门子不是不喜欢,那东西实在是太贵了一点.

楼主:
三菱PLC的输入触点在使用一段时间出现常闭,不再脱开;输出触点也有误动作,不知为什么?

楼主:
西门子PLC的密码是否比三菱更难解?

楼主:
有对西门子PLC熟悉的朋友吗,请指教!

网友E:
西门子PLC的密码是比三菱更难解!

楼主:
使用三菱PLC的朋友们有遇到象我遇到的故障吗?

网友F:
我们公司的西门子PLC的模块老坏 三菱的没出现故障过 也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谢谢各位,PLC的质量可能与生产的批次有关,好的一批就不出问题,哪一批中的某个元件有问题那这一批就会出问题。

楼主:
使用西门子、三菱PLC的朋友们说说你们的使用经验!

网友G:
S7-200与 三菱差不多,S7-300与三菱差别就大了点了

楼主:
西门子PLC的密码能解吗?

楼主:
哪位朋友有jie mi方法?

网友H:
西门子用线性编程和三菱的差不多,西门子还可以用结构式编程,可以把程序模块化,可多次调用,而且有很多固定化的程序,如处理模拟量的模块等等,在大型的程序中使用很方便的,不过相对价钱就高些,cpu都要上万,还不算其他模块

楼主:
西门子PLC能jie mi 吗?哪位高手请指教1

网友I:
s7-200 CPU不带CN的可以解

楼主:
一般情况下解一个要多长时间,费用约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