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低级问题:

楼主(2006-10-04):
什么是组态?总线又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这还真不是几句话说的清楚的,建议LZ到书店找些书看看,或者在网上查一下资料。

网友B:
我个人的理解,组态就是,在编程的时候你要用软件去描述和确认的你所用到的硬件的过程。
总线是传输数据的线。望指教

网友C:
组态,就是将设备通过平面的现实,集中地显示到屏幕上,这样可以更直接的控制机械设备。
这个在网络上,还是很容易找到的。好好努力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