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机拖动系统常见故障的分析与处理

楼主(2006-10-04):
  在中小水泥生产企业磨机拖动系统中,高压绕线式异步电动机应用频敏变阻器降压起动的控制形式较广泛。但因其系统所处生产环境一般较差,磨机负荷较大,且又多处于重荷起动,起动电流大,峰值维持时间长,加之因现场管理、使用维护不当,不能及时发现隐患或未能采取妥善措施排除,导致事故进一步扩大,由此造成的停机停产事故占很大比例。笔者现以本公司使用的4台6000V、380~630kW绕线式异步电动机和其系统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常见故障为例做一粗浅的分析总结,并提出相应的处理方法和预防措施。
1 频敏变阻发热或一相烧毁
  原因分析:造成频敏变阻器发热的主要原因是因时间继电器动作整定时间太长或在起动结束后时间继电器拒动,交流接触器不能及时投入切换,使频敏变阻器不能及时从起动回路中切除而长期处于起动状态所致。修复过的频敏变阻器则要考虑线包的匝数和导线截面是否有误。一相烧毁则多是在上述原因下,绝缘相对薄弱的那一组频敏变阻器过热烧坏,严重情况下可造成二组甚至三组同时烧坏。
  处理与预防:根据负荷情况,合理确定时间继电器的切换动作时间,经常检查交流接触器触头接触情况,保证接触面积和触头压力平衡适中,检查各继电器动作情况,防止触头、接点烧熔粘接不脱离。做好过热和过流保护装置的整定,并对整定值按期进行试验,保证机构动作灵敏、可靠。
2 滚动轴承发热
  滚动轴承发热,严重时造成电动机堵转卡死;滑动轴承发热,严重时造成合金咬粘、熔化(烧瓦)。
  原因分析:润滑脂过量;滚子与内外套间隙超大、轴承体点蚀或剥离、内外套转动,保持架损坏。轴瓦刮研不好,轴、瓦接触面小;轴瓦与轴颈间隙太小或超大;断油或油环运转不灵活,带不起足够的润滑油;润滑油脂牌号不对或油内有杂质破坏了油膜的形成;实行强迫机械供油的还有可能因水冷却器泄漏使油水混合,油脂物理性能遭到破坏。
  处理与预防:滚动轴承在新装或清洗换油时必须用汽油或柴油清洗干净,待干燥后方可加注规定牌号的合格润滑脂,润滑脂的加注不宜过满,以二级电动机充填其腔的1/2,二级以上的电动机充填其腔的1/2~1/3为宜。对滚动轴承定期进行检查,发现上述异常症状则需及时更换,同时在日常维护中要加强密封,定期换油,轴承盖和电动机端盖要安装到位。对于轴颈较大的滚动轴承在安装时,可采用在<110℃的机油中煮后热装,防止损坏轴承和拉伤轴颈。对不明原因的瓦温升高,要及时检查合金瓦的磨损情况,保证油线畅通,接触点每平方厘米不得小于6个点,轴颈与轴瓦接触面不小于80%,沿瓦径向垂线左右不小于35°。轴颈与轴瓦配合间隙:合金瓦为轴颈的1‰,磨损极限不大于4‰;铜瓦为轴颈的1.2‰,磨损极限不大于5‰。配合间隙不可超大或超小,超小须重新刮研,超大则须更换新瓦或重新补挂合金后再行按标准刮研。油环带油不足,可实行强迫机械供油以弥补之,杜绝断油现象发生。按设计要求使用合格牌号的润滑油脂,按规定进行冬、夏季油脂更换,搞好密封,防止污物、粉尘和碎屑混入润滑油中,换下的油脂复用时必须进行过滤和化验,保证其物理性能符合标准规定要求。定期检查水冷却器的使用情况,防止因锈蚀造成泄漏。
3 噪音振动增大
  电动机运行过程中,噪音振动增大,电流表指针来回摆动。
  原因分析:滚动轴承滚子与内外套间隙超大,轴承体点蚀或剥离,保持架损坏、内外套转动;轴瓦与轴颈配合间隙超大;转子失衡;一相电刷接触不良或断路。
  处理与预防:因轴承原因造成故障,其处理方法与预防措施与第“2”条所述相同。转子失衡在生产中多为受机械力破坏风翅断离或因轴承、轴瓦间隙超大,转子因离心力、长期振动发生弯曲。风翅断离停机焊接即可,转子弯曲失衡一般生产企业处理起来就相当困难。检查和调整电刷压力和接触面积,特别是对新安装电刷要进行研磨后再安装,保证每个电刷接触面积不小于90%,杜绝电刷断路。
4 电刷打火
  电刷打火,刷辫烧红或烧断。
  原因分析:滑环表面有污垢或烧痕,造成表面不圆或不光滑,电刷接触面积和压力时大时小;电刷压力大小不当或不均;电刷选用牌号不当,尺寸不符,接触面小,载流量不够;电刷在刷盒内随动性差。
  处理与预防:注意清理污垢和用120号以上细砂布打磨滑环表面的烧痕,保证电刷与之良好接触。经常检查和调整电刷压力至均衡适当位置,防止压力松紧大小不均。按原厂家设计要求选好电刷牌号和尺寸,保证电刷接触面积和载流量符合要求。清理刷盒或将电刷略微缩小,使之在刷盒内能够随动自如。
5 转子引线线鼻烧坏
  原因分析:线鼻载流量小;因振动造成松动或接线时压接不紧,造成局部接触电阻增大而发热。
  处理与预防:此问题较直观,只要注意选用合适材质、截面的接线鼻并注意经常检查,及时消除振动源,防止接头氧化和松动。
6 转子绕组端部焊点开焊甩锡造成断路或接地
  原因分析:因绝缘受潮、老化、水泥粉尘腐蚀、振动造成绝缘层龟裂,加之端部用钢丝或钢圈绑扎固定不牢造成绝缘磨损;接头处焊接不良,载流截面减小,局部接触电阻增大造成过热。尤其对修复过的转子,因维修质量造成三相直流电阻不平衡,其误差超过±5%时就有可能造成直流电阻高的那一相或二相绕组发热,当温度达到焊锡的熔点时就会造成开焊甩锡。
  处理与预防:对电动机要进行认真维护保养,防止油水浸渍绕组,注意定期清扫灰尘,及时消除振动源,端部固定用钢丝或钢圈要用合成树脂浸渍的无纬玻璃丝布加垫或布带包裹浸漆后再行固定,绑扎牢靠,防止松动造成相互摩擦,破坏绝缘。接头焊接时要注意接触面积不能低于连接导线的1.5倍,保证联接牢靠,必要时进行铆接后再灌锡。焊接完毕要用精度不低于0.05%的双臂电桥对每一绕组的直流电阻测量三次,保证各相绕组平均直流电阻误差应不大于±5%。
7 电动机转速不正常或难以起动
  原因分析:多为缺相、绕组断路或频敏变阻器接触不良;饱磨情况下起动;电源电压过低(大功率电动机在重荷情况下起动或端电压在小于额定电压5%的情况下)。
  处理与预防:认真检查电控柜至电动机各部分的动作、接触及联接情况,查明原因,排除故障。均匀喂料,尽量减少饱磨情况下停机;事故状态下造成饱磨停机,再起动时可利用辅助电动机使磨机运转后再行高压起动,防止高压强行起动,禁止频繁点动后硬起动。检查电源电压,根据电源系统具体情况可调整动力变压器电源侧分接开关,使之达到额定电压,满足起动要求。
8 电动机运转异常,严重时造成定子和转子相擦(扫膛)
  原因分析:滚动轴承间隙超大、滚子点蚀或剥离、裂纹、内外套转动、保持架损坏;滑动轴承轴瓦与轴颈间隙超大。定子定位和地脚螺栓损坏或松动。轴承间隙超大和定子移位,均可造成电动机运行过程中的定子、转子不同心,气隙不均甚至定转子相擦(扫膛)。
  处理与预防:因轴承原因造成运转声音不正常、定转子相擦,其处理方法与预防措施同第“2”条所述相同。检查和校正定转子同心度,保证沿圆周各处气隙相同,定子定位准确、紧固。
  以上所述仅仅是在生产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常见故障和自己能够做到的处理方法与预防措施,如遇特殊情况,可具体分析,对症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