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求助:织带机经轴与织带机同步怎样解决.

楼主(2006-10-04):
工控高手们,你们好,现在小弟遇到一个难处.想请大家出出思路.
我公司是生产吊装带的,现车间织机后尾架经轴的速度和织机机头速度不一致.用什么办法解决一下,各位大哥们给出个思路,小弟谢谢了.

网友A:
应该是生产线同步的问题。同步控制一般由同步控制器或PLC来控制。我的遗篇文章在工控网可以找到:《PROFIBUS总线在涂布生产线上的应用》。采用的是全部电机用PLC控制,统一设定频率。有张力反馈。有收卷。可能和你的有点不一样。
我的网站:plc.123y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