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2N读取模拟量

楼主(2006-10-04):
现在用FX2N读取模拟量 采用FX2N-4AD特殊模块 放在0单元,我的模拟量是压力变送器送出来的4-20MA信号,对应0-1MPA。读取变频器频率信号 4-20MA对应0-50HZ,采用放在1单元的
FX2N-4AD特殊模块,想问下这个程序应该怎么写 感觉用特殊模块说明文档上例子做的话,读出来数值一直是4千多,是怎么回事,各位能不能发个例子给我 谢谢了 我的邮箱:sammy364@sohu.com

网友A:
把偏置好增益设置好呀  对应呀

网友B:
用读出与写入就可以了,至于你所要输出的数据你可以在程序里实现.

楼主:
TO K0 K0 H1111 K4
FROM KO K1 D0 K4

这样可以吗

网友C:
看资料啊。。。

网友D:
给我,一份!
谢谢!
yc029@163.com

楼主:
偏移和增益 怎么调 怎么设定

网友E:
偏移和增益在AD模块上调,也可以参考硬件使用手册的说明

网友F:
你说的是“标度变换”的问题,在PLC程序中变换!还有怎么回有4000多的数呢?

KF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