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通用变频器与矢量控制变频器的区别

楼主(2006-10-04):
请教各位专家:通用SPWM变频器与矢量变频器之间的区别什么?各有什么特点?谢谢!

网友A:
SPWM变频器采用开环VVVF控制,并且通过正弦波载波与高频三角调制波进行比较产生开关脉冲;
矢量控制变频器采用闭环矢量控制,此种控制的原理建立在交流电机的矢量控制理论基础上,开关脉冲并不是由某种预先设定的载波与调制波进行比较产生的,而是在闭环控制系统中实时根据各种反馈量计算得出的;
还有一种所谓所谓矢量控制变频器,是开环控制,它是借助了交流电机的电压空间矢量模型,但是并没有象真正的矢量控制一样用电机电流的反馈进行计算,进而解耦控制,而仍然是一种VVVF控制。

楼主:
谢谢DCbus!我是自动化的爱好者,希望以后不断交流,使我从中获益。

网友B:
通用SPWM变频器与矢量变频器之间我认为是调速器与驱动器的区别。矢量控制关键是解耦,判断依据之一是是否可以进行转矩的控制。

网友C(2009-02-25):
谢谢王老师的答案!你的回答又让我懂了不少!